如何让西门子触摸屏上的时间断电保持

楼主(2013-05-14):
各位好,在这里请教大家个问题

     目前我用的是西门子触摸屏smart1000,西门子CPU224的PLC。现在我直接把时间日期域拖到了编辑界面内,编辑完成后下载到触摸屏,这时候触摸屏的时间显示的是正确的时间 ,可当我断电一段时间后再打开触摸屏,此时触摸屏的时间变为了2004年,出产值了。

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哪位大哥能帮下我呢,说的越详细越好,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smart1000使用的是软时钟,每次上电时间都是从2004-1-1开始。可以通过读取PLC的时间来矫正触摸屏的时间。

如何同步西门子触摸屏于S7-200/300/400PLC的日期和时间

网友B:
  这是因你用的是屏的时间,断电后从初始时间再开始,建议从 PLC 读取系统时间

网友(2013-06-13):
问题是PLC断电的时间长了,时钟也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