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列举五月以来烧掉的东东

楼主(2013-05-14):
五月以来,诸事不顺,由于电工的自由发挥精神,隔三差五烧元件!烧了就烧了,心疼?那是老板的事。可是,更换零件过程尤其漫长,最后倒霉的还是我:加班加点赶调试——谁让咱是做调试这份悲催的工作的呢?前期的工作把时间都占领了,轮到我上场了,也到了交货期……

列举这几天烧掉的东东:

1、变压器一个,进线出线接反,顺带把负载电磁铁烧了

2、固态继电器进线出线接反,烧了一个

3、固态继电器忘记安装散热器,烧了一个

4、伺服驱动器插件,焊坏了一个

5、光电,不知道怎么接的,烧了一个

6、电磁阀,24V直流的接成220交流的,烧了一个

7、指示灯,24V直流的接成220交流的,烧了一个

网友A:
多装个断路器或保险就可以避免很多了

网友B:
这个电工基本可以毙掉了

网友C:
推断电工应该是BOSS的亲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断电工应该是BOSS的亲戚

 答对了

网友D:
低级错误。工作要认真啊!就算交学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级错误。工作要认真啊!就算交学费吧。

网友F:
额,楼主把事故照片放上来,此贴可置精哦!

网友G:
这种电工应该趁早驱逐出去。

网友H:
没有图纸???

不会看器件的进出线接线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图纸???不会看器件的进出线接线口????

 估计都是粗心惹的祸。。。。基本是错在进出线接线导致烧掉的,全出自某电工的杰作。另外,某电工是大boss的某某的某某……

网友I:
呵呵,看来各个单位都一样。

网友J:
烧坏东西也就算了,不要哪天把自己也搭上。

网友J:
我现在也犯一些常有的毛病,比如接变频器线的时候,没有考虑从底下的孔穿过来,直接接了,回头发现变频器盖子盖不上,又要把线头拆下来重新接。。按理这些都应该习惯成自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工应该趁早驱逐出去。

网友L:
 你这些都是电工的日常小件,烧坏正常,只要不烧着大件就行,不要像上月我们在设备工作时清洁,不小心将前面是小铁管的气枪插到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问题大 !

网友M:
做BOSS的亲戚就是好啊

网友N:
这类电工,还能持证上岗???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也犯一些常有的毛病,比如接变频器线的时候,没有考...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laoshiqiche  推断电工应该...

网友Q:
  低级错误,工作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否则、、、、、、

网友R:
和这种电工合作要小心自己的小命啊,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和这种电工合作要小心自己的小命啊,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网友T:
多烧一点,再多烧一点,再再多烧一点

网友U:
他们的供应商看着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