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控制柜

楼主(2013-05-14):
大家来评论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A:
电源部分右边的cpu是不是NJ501系列的?

网友B:
扎带弄出来虽然好看,但维修的要哭了,而且维修过后那样子

大家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少用一点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右边的cpu是不是NJ501系列的?

CJ2M-CPU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带弄出来虽然好看,但维修的要哭了,而且维修过后那样子...

我们都套的线号,所以维修应该不用拆扎带吧

网友C:
看着挺整齐的,到现场后一直保持这么整齐就不错了

网友D:
看起来还是比较整齐的;不错;

网友E:
是挺整齐的        看着舒服

网友F:
比较整齐的,工艺讲究,看着舒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还是比较整齐的;不错;             ...

网友H:
比较整齐的,工艺讲究,看着舒服,但是用料还是要讲究的,下面的接线端子现在很少用了。你的背板应该用镀锌板,喷漆对屏蔽也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比较整齐的,工艺讲究,看着舒服,但是用料还是要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较整齐的,工艺讲究,看着舒服,但是用料还是要讲究的,...

谢谢,学习了,请教不用接线端子用什么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还是比较整齐的;不错;

谢谢,这是我们车间师傅们的成果,我去看了后感觉很好,所以来炫耀一下

网友K:
   很好,值得学习!懂程序才是关键。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很好,值得学习!懂程序才是关键。

网友M:
不错,元件最好来点元件标记就更好了!

网友N:
不错,要注意标识清楚。最上方的直流电源也应标识清晰。

网友O:
不错啊,比我做的规整多了哈,像你学习,

网友P(2013-06-14):
引用 网友H:
比较整齐的,工艺讲究,看着舒服,但是用料还是要讲究的,...

赞同。

网友Q:
有线号维修应该高兴才是,不会哭

网友R:
整个控制柜好象只有一只总空开,PLC供电没有单独的空开控制吗

网友S:
en   做的很细致

网友T:
用这么多伺服.步进电机啊

网友U:
布线工整啊,厉害,学习中。

网友V:
把程序共享一下呗,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W:
引用 网友M:
不错,元件最好来点元件标记就更好了!

元件有了标记现场维护人员会更高兴。

网友X:
引用 网友V:
把程序共享一下呗,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Y(2013-08-05):
看起来还是比较整齐的;不错;    看起来还是比较整齐的;不错;

网友Z:
工艺比较到位,看着舒服。

网友AA:
cpu上面是cj2m-3X系列的,用IO模块连接的,是cj2m的基本功能,一般性强大, 输入全部24v的,输出全部220V的,两个电源都是205R的,看样子是准备以太网通讯的  这只是工程项目其中的一个控制柜,应该还有其他联机设备或者控制台 上位机神马神马的东东吧,你应该在配一个欧姆龙的新式开关电源会更好看,V8系列的,cpu上面的485模块是与变频器通讯的吧,我只看出这些,下面说说我觉得不好的地方,优点几层楼都说过了,整齐啥啥的,1、我觉得导轨应该配铝制的 会更协调点  2、接线端子为什么要用一块块的小端子呢  不理解  我觉得应该用欧式卡轨的端子会更整齐,3、下面的两根线槽很宽 与上面的不协调,我猜应该是外部很多电缆线 信号线神马的要装在里面,或者是为了沾满整块底板。4这只是一个控制柜 还有动力柜呢  输出与动力柜的连接是什么样子的,红色的全全部在下面的线槽里 估计很乱。

网友AB:
不错啊,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AC:
轨道应该换成铝合金的。

网友AD(2015-04-22):
考虑到安全因素,建议将接触器和短路器分开布置,将断路器放到继电器后面

网友AE:
菜鸟做的!

网友AF(2015-06-22):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整齐的,到现场后一直保持这么整齐就不错了

网友AG:
看着很舒服,到现场接完线还是漂漂亮亮就好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AA:
cpu上面是cj2m-3X系列的,用IO模块连接的,是...

 点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