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大家看看如何改进

楼主(2013-05-14):
现在画面都做好了功能也都实现了,可就是感觉画面少了些什么。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的项目帮忙忙看看了什么?

网友A:
北京是否要改一下啊!

网友B:
没有液位显示。

网友C:
组态王就是不行啊

网友D:
建议可以将画面切换及登录等专门放在一个小画面里,然后将小画面固定在左侧或底部,这样方便操作。另外建议您将底色换一下,字体大小和颜色都可以再细细雕琢一下。

网友E(2014-04-13):
建议可以将画面切换及登录等专门放在一个小画面里,然后将小画面固定在左侧或底部,这样方便操作。另外建议您将底色换一下,字体大小和颜色都可以再细细雕琢一下。

( ^_^ )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