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历史数据刷新

楼主(2013-05-14):
昆仑通态触摸屏历史报警数据不刷新!

用这个也没变化

要通过切换窗口才显示出来

网友A:
该构件不具有实时刷新的功能,需要手动刷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构件不具有实时刷新的功能,需要手动刷新

 那就写个脚本,比如说秒数等于多少时自己刷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构件不具有实时刷...

我上面那个 图            用户窗口.报警.Refresh( )

这个是自动刷新的!  定义了500MS  是不是没写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小鱼Eva...

 你可以使用切换画面的方式查看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