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辅助继电器M的保持问题

楼主(2013-05-14):
比如 M0.0
说明:我在掉电保持里没有设置它为掉电保持!! 系统块也下载了
但是我在程序里使用它时,我把PLC打到STOP模式后 再运行 程序,会发现M0.0还是保持在上次程序运行的状态,,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断电重启一下看看,应该恢复到初始状态吧;

网友B:
断电重启一下看看,应该恢复到初始状态吧,直接到 STOP 有时短时间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电重启一下看看,应该恢复到初始状态吧,直接到 STO...

网友D(2014-10-0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E:
同楼主一样,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请问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2015-10-29):
我们只有使用初始化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