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1500有人用过吗?谈谈体会吧

楼主(2013-05-14):
西门子s7 1500有人用过吗?谈谈体会吧。

网友A:
表示没用过  悲催的说

网友B:
SIMATIC S7-1500 是对 SIMATIC S7-300 和 S7-400 进行进一步开发的自动化系统。
通过集成大量的新性能特性,S7-1500 自动化系统具有卓越的用户可操作性和极高的性
能。
新性能特性包括:
● 提高了系统性能
● 集成了运动控制功能
● PROFINET IO IRT
● 集成了面向机器的操作和诊断指示灯
● 通过保留一些成熟可靠的功能,实现 STEP 7 语言的创新

以下是个人觉得比较不错的进步:

1,S7-1500 自动化系统将安装在安装导轨上,最多可以包含 32 个模块。这点的好处就说明只要你的柜子够大,只要你的项目够大,你就可以做成当今世界最为罕见PLC控制柜。

2,CPU的以太网通信功能,以及集成的 Web 服务器功能。这点的好处就是可以在办公室编程了,不管工地在哪里。

3,S7-1500 自动化系统在环境温度最高 60 ℃ 时可采用水平安装。这点的好处是有些非洲的项目,即便柜内风扇坏了,或者停电之后,也不会导致PLC损坏。

4,S7-1500 自动化系统使用 SIMATIC 存储卡作为程序存储器。 SIMATIC 存储卡是与Windows 文件系统兼容的预格式化存储卡。这点的好处就是以后出差不再需要准备各种下载电缆做准备了。这为出差转乘车提供了方便。

5,S7-1500 CPU 带有一个前盖板,上面有一个显示屏和一些操作按键。 在显示屏上可通过各种菜单显示控制数据和状态数据,并可执行大量组态设置。这点的好处是通过纯文本形式的诊断消息缩短停机时间,无需编程设备便可更改站点上的界面设置,可通过 TIA Portal 对显示屏分配密码。
等等,先说这么多吧

网友C:
新产品还没用过,听说可以替代S7-300/400系列。

网友B:
通信
 SIMATIC S7-1500带有多达3个PROFINET接口。
 其中,两个端口具有相同的IP地址,适用于现场级通信;第三个端口具有独立的IP地址,可集成到公司网络中。
 通过 PROFINET IRT,可定义响应时间并确保高度精准的设备性能。
 集成 Web Server
 无需亲临现场,即可通过Internet浏览器随时查看CPU状态。过程变量以图形化方式进行显示,同时用户还可以自定义网页,这些都极大地简化了信息的采集操作。

网友B:
S7-1500的中央机架和ET200MP所使用的I/O模块是通用的,并且模块只有二十多,而原来的S7-300模块种类有六十块。这样在选型就会变得很容易,但是模块的功能需要在组态中做更多设置。备件方面可以减少备件的种类和数量。S7-1500的模块诊断功能非常强大,数字量I/O模块的部分诊断信息可以设置为过程值的方式由CPU读取。

摘自《西门子自动化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