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一网友的再次发帖求助故障

楼主(2013-05-14):
  S7 200 系列PLC 是电后出现所有 输出点全亮, RUN 灯也亮,是一个什么样的故障?

网友A:
里面有程序吗?

如果没有程序的话,有可能是线接错了

或者是PLC的内部输出继电器出了问题

一步步查吧

网友B:
怎么会全部输出?这样的故障要是在实际中,应该是很危险的吧;

出现这样的故障是不是程序强制了输出;还是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C:
是输入全量吧?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输入全量吧?干扰?

网友E:
被强制了?             看着也没接线啊

网友F:
  怎么会全部输出?是不是 PLC 硬件故障呀?

网友G: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会全部输出?是不是 PLC 硬件故障呀?

  PLC 硬件故障?是哪块,自己能修不?

网友H:
PLC烧坏,电源线接成了220v造成的

网友I:
感觉是输出强制,再检查设置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