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一个注塑机现场看到吉泰科的驱动器了,运行效果还不错,但不知道和其他品牌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好像是同步改造上用的

楼主(2013-05-14):
昨天在一个注塑机现场看到吉泰科的驱动器了,运行效果还不错,但不知道和其他品牌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好像是同步改造上用的。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啊?  太给力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B:
吉泰科在伺服泵上的优势主要是在

1:响应快:充分发挥出同步电机相应快的优势,缩短产品生产周期。

2:压力稳定。稳速精度高,充分保证产品的质量。

网友C:
那值得关注。关注一下后期运行怎么样。

网友D:
感谢您对吉泰科的关注,吉泰科同步伺服泵具有以下优点:

1.最新一代Infineon模块及TI双核芯片,175℃/150MHz

2.体积小巧,独特散热结构

3.配置简便,内置制动单元、反馈卡、通讯卡

4.调试便捷,参数固化,为用户定制简易操作手册p适配多种伺服电机

5.特殊同步电机算法:不需旋转学习电机

6.压力响应速度快:28ms

7.压力超调小:2Kg以内

8.压力波动小:0.25Kg

9.制品重复性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对吉泰科的关注,吉泰科同步伺服泵具有以下优点:1...

多大千瓦以下的是内置单元啊

网友F(2015-01-09):
吉泰科的变频器质量确实算是国内中高档次的啊!我们公司也用于同步注塑机的改造,效果还算不错。只是因为去年工厂效益不是太好,所以老板还没全部改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