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系统的故障排雷技巧

楼主(2013-05-14):
三菱PLC系统的故障排雷技巧

三菱PLC在运行过程中,总是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就会形成一个个"雷区",一不小心就出故障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雷、排雷呢?
     对于三菱PLC系统的故障排雷遵循六大法则,一摸、二看、三闻、四听、五按迹寻踪法、六替换法。
   一摸,用手感觉主机CPU的温度,CPU正常运行温度不超过60℃,因手能接受的温度为人体温度36~38℃,手感不烫手为正常;二看,看主机上各显示灯及各模块指示灯是否正常;三闻,闻有没有异味,电子元件或线缆有无烧毁;四听,听有无异动,镙丝钉松动、继电器正常工作与否,听现场工作人员的反映情况;五出现故障根据图纸和工艺流程来对故障进行排查;六对不确定的部位进行部件替换法来确定故障。
    三菱PLC故障排雷技巧:
    1、当PLC运行不正常时,首先检查CPU的RUN灯状态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基本是由于控制程序错误 ,可以对CPU程序清除后重新下载控制程序。
      当PLC硬件不正常时则要按以下顺序进行检查工作:
    2、电源检测:首先对供电电源检测,正常后对PLC输入输出端子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更换相应的模块。
    3、了解过CPU工作模式及优先级:高优先级有STOP、HOLDUP、STARTUP(WARMRESTART、COLDRESTART);低优先级有:RUN、RUN-P(PG/PC的在线读写程序)。查看CPU是在RUN模式,或是在STOP模式,又或是RUN模式的闪烁状态和STOP模式兼有的保持模式或叫调试模式。如果仅是RUN模式则CPU和各板为正常进行第3步。如果是保持模式出现,可能是运行过程中用户程序出现断点而处于调试程序状态,或在启动模式下断点出现,对此情况重新调试好程序,再次将控制程序下载到CPU中方可。
    如果是STOP模式,目测引起STOP的原因分析:
A、无电,分析无电原因,是因为供电部门出问题,还是异常掉电(因有有1K3AH的UPS保证很少发生异常掉情况),通常情况下为检修拉电了,待检修结束后进行人工送电。再利用三菱PLC的在线功能将CPU的工作模式从STOP转换为RUN;
B、CPU坏,更换新的好的同种类型同版本的CPU;
C、有板子坏了,有序进行板子的更换。对于硬件更换时要注意使用与原来的器件相同的产品同型号、同版本来进行,否则会造成实际的PLC配置与相应编程软件中硬件配置数据库中硬件配置不同而无法进行用户控制程序的正常循环执行。
    4、对三菱PLC的各连接电缆接口检查,确认是否有松动现象,看各显示灯是否正常。如果发现fault灯亮,则有模块坏不良。检修该模块的任一点时,只要在无接线时且该地址在控制程序不给输出信号时来检测其通不通就可以了,若通,则该点不正常,不通则正常;不正常时要进行硬件连接线的另选点重接工作;另外我们也可以用新模块进行更换后,对替换下来的模块的点进行测量通断状态,通,则该点坏,不通该点为好。对于数字量输入模块的点当于导通的线圈,为常闭状态,它可以在线或下线检测,用表检测若是坏点的话则是不通的状态,则换点重接线;好点则为通状态。只要对硬件接线重新换点重接后均要用相应编程软件对控制软件进行_0x或1X地址替换工作。(来源:http://www.dqjsw.com.cn/)对于模拟量输入模块是与数字量输入模块相同,每个通道都相当于一根导线形式,也就是说相当于常闭点,所以检测通道好坏的方法为用表的测通断功能来检测,当通状态时为好,断状态时为坏通道;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检测方法与数字量输出模块相同。若坏通道则对硬件接线需要更换通道与并同时替换控制程序中的相应3X或4X地址;另外对于模拟量模块则要进行量程块的选择的检查,保险丝是否断开的检查等工作。软件配置是否正常,一般为电压1~5V或电流4~20mA,这根据所用的传感器与智能转换器类型来选择。进行过硬件点或通道更换工作后条件允许的话均要STOP PLC的CPU,再重新下载程序,若条件不允许则直接用更新变化来下载变化的程序而不停CPU。对于不用的输入模块的好通道/好点与最后一个已用的一好通道/好点进行串联或在软件中进行特别设置。
    5、对大量输出模块的板子上的电源模块在正常生产状态时是不能断电的,因为此时断电的话,将使继电器柜中的常开继电器变为常开状态,容易发生错误,因此要对此类的输出模块进行检测时,要与现场操作人员进行联系,进行该部分相关设备进行手动操作后,再撤去数字量输出模块的供电线后对模块测点工作。
    6、各类开关类的检测工作:如继电器、接近开关、空气开关等器件的检测工作,是根据开关的类型是常闭型还是常开型来区分,用表来检测其通与不通的状态,其状态与好器件状态相反,则该器件坏了,更换之。对于电路大部情况利用常开型,它们是用来人工控制或自动控制电流的接通与断开的;对于常闭型主要用在保护电路中。借此可以知道开关类和保护类器件的正常状态为如何而正常识别器件的好坏。
    7、通迅模块的检测则是利用简单的用好的新的通迅模块进替换来识别板上的正在使用的模块是否正常。
    8、导线的测量方法:导线也是通过检测通断方法进行的。可以利用已知通的导线来检测不知是否好坏的导线,方法是将好的导线与未知导线连接起来后测通断状态。
    9、电阻检测:带电状态时检测电压,不带电时检测相应的电阻。
   通过以检测可以排除工作中的大部分故障,另外由于本工作涉及到交流单相电220V与直流电24V的交叉作业,工作时要注意积累安全用电知识与常识,以及在工作时的安全防范措施和煤气安全规程,以确保安全作业。
三菱PLC在使用过程中,我们要经常去检查,看它有没有形成隐在的雷区,及时的去把它给清理掉,保证三菱PLC良好的工作运行。

楼主:
一、实训任务1、SUM、BON指令编程:一竞赛场所选手通过特约嘉宾和在场观众打分,并通过屏幕显示。(1)4位特约嘉宾每位嘉宾面前按钮为10分。(2)12组观众每组面前按钮为3分。2、DECO指令编程:用DECO指令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及调速控制(3种可调速度)

二、实训目标1. 掌握功能指令的编程方法特别是加P、加D 的应用。2. 掌握算术运算、数据处理、传送与比较、循环与转移指令的编程方法。3. 通过程序的调试,进一步牢固掌握常用功能指令的特点。4..学会用常用功能指令编程的方法。

三、实训条件1、FX2N-48MT的PLC一台,一字螺丝刀一把2、开关、导线若干,连接电缆一根3、PC一台4、单相步进电机一台

四、相关知识(本项目相关理论知识)

五、实训要求1、工艺要求2、职业意识3、注意事项(特别是安全注意事项)

六、任务实施步骤1.电路连接好后经指导教师检查无误,并将RUN/STOP 开关置于STOP 后,方可接入220V交流电源.2.在PC 机启动三菱GX-Developer 编程软件,新建工程,进入编程环境。3.根据实验内容,在GX-Developer编程环境下输入梯形图程序,转换后,下载到PLC中。4.程序运行调试并修改。

楼主:
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系统配置

1. 系统硬件组成FX2N系列三菱PLC(产品版本V 3.00以上)1台(软件采用FX-PCS/WIN-C V 3.00版);三菱PLC-FX2N-485-BD通讯模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m);或FX0N-485ADP通讯模块1块+FX2N-CNV-BD板1块(最长通讯距离500m);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盒1块(安装在PLC本体内);带RS485通讯口的三菱变频器8台(S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A500系列、V500系列等,可以相互混用,总数量不超过8台;三菱所有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编号、命令代码和数据代码相同。);RJ45电缆(5芯带屏蔽);终端阻抗器(终端电阻)100Ω;选件:人机界面(如F930GOT等小型三菱触摸屏)1台。2. 硬件安装方法(1) 用网线专用压接钳将电缆的一头和RJ45水晶头进行压接;另一头则按图1~图3的方法连接FX2N-485-BD通讯模板,未使用的2个P5S端头不接。(2) 揭开PLC主机左边的面板盖, 将FX2N-485-BD通讯模板和FX2N-ROM-E1功能扩展存储器安装后盖上面板。(3) 将RJ45电缆分别连接变频器的PU口,网络末端变频器的接受信号端RDA、RDB之间连接一只100Ω终端电阻,以消除由于信号传送速度、传递距离等原因,有可能受到反射的影响而造成的通讯障碍。3. 三菱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为了正确地建立通讯,必须在变频器设置与通讯有关的参数如"站号"、"通讯速率"、"停止位长/字长"、"奇偶校验"等等。三菱变频器内的Pr.117~Pr.124参数用于设置通讯参数。参数设定采用操作面板或变频器设置软件FR-SW1-SETUP-WE在PU口进行。4 .三菱变频器设定项目和指令代码举例(1) 通讯方式PLC与三菱变频器之间采用主从方式进行通讯,PLC为主机,变频器为从机。1个网络中只有一台主机,主机通过站号区分不同的从机。它们采用半双工双向通讯,从机只有在收到主机的读写命令后才发送数据。(2) 三菱变频器控制的PLC指令规格(3) 三菱变频器运行监视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LD M8000 运行监视;EXTR K10 K0 H6F D0 EXTR K10:运行监视指令;K0:站号0;H6F:频率代码(见表1); D0: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指令解释:PLC一直监视站号为0的变频器的转速(频率)。(4) 变频器运行控制的三菱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LD X0 运行指令由X0输入;SET M0 置位M0辅助继电器;LD M0 EXTR K11 K0 HFA H02 EXTR K11:运行控制指令; K0:站号0;HFA:运行指令 H02:正转指令。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RST M0 复位M0辅助继电器。指令解释:PLC向站号为0的变频器发出正转指令。(5) 三菱变频器参数读取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LD X3 参数读取指令由X3输入;SET M2 置位M2辅助继电器;LD M2 EXTR K12 K3 K2 D2 EXTR K10:变频器参数读取指令; K3:站号3;K2:参数2-下限频率; D2:PLC读取地址(数据寄存器)。OR RST M2 复位M2辅助继电器。指令解释:PLC一直读取站号3的变频器的2号参数-下限频率。(6) 三菱变频器参数写入的PLC语句表程序示例及注释LD X1 参数变更指令由X3输入;SET M1 置位M1辅助继电器;LD M1 EXTR K13 K3 K7 K10 EXTR K13:三菱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7:参数7-加速时间;K10:写入的数值。EXTR K13 K3 K8 K10 EXTR K13:三菱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K3:站号3;K8:参数8-减速时间; K10:写入的数值。AND M8029 指令执行结束;RST M1 复位M1辅助继电器。指令解释:PLC将站号3的变频器的7号参数-加速时间、8号参数-减速时间变更为10。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需要学什么?

三菱的PLC最初的定位是继电器的替代物,它的编程元件的名称叫做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等。与西门子的PLC(特别是S7-300/400)相比,三菱的PLC给人的感觉是容易入门,很快就可以编程和使用了,好像没有什么好学的。如果使用手持式编程器或FX专用的小软件FXGPW-C,操作也比较简单。
和所有的PLC一样,如果仅仅用于代替继电器的开关量控制,的确容易入门。要用好FX系列PLC,主要需要学习以下内容:
1.全面了解FX的指令系统。FX系列有200多条应用指令,需要掌握基本指令和常用的应用指令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包括子程序和中断程序的编程方法。
2.FX3U、FX3UC是FX2N和FX2NC系列的升级产品,FX3G是FX1N系列的升级产品。FX2N已于去年停产。需要了解FX3U、FX3UC和FX3G的硬件和新增的指令和应用指令新增的表示方法。
3.三菱全系列PLC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功能强大,需要熟悉它的使用方法,包括生成与调试用户程序,生成与显示注释、声明和注解,帮助功能的使用和PLC参数设置等。
4.掌握使用STL指令或顺序功能图语言(SFC)的顺序控制编程方法。
5.熟悉FX系列PLC之间、PLC与计算机和变频器之间的数据链接通信和无协议通信的编程方法。
6.编写模拟量处理程序和PID控制程序、PID参数整定的方法和实验方法。

楼主:
怎样自学三菱PLC编程?

看十遍书不如动一次手,学PLC的关键是动手。如果有PLC,可以作下载、上载、程序运行、监控和故障诊断等实验。最好的实践方法是将自己编写的程序下载到PLC后,进行模拟调试。所谓模拟调试,是指用小开关或按钮来模拟现场的开关量输入信号,用PLC上指示开关量输出点状态的发光二极管来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
FX的价格较贵,价格便宜的PLC(例如FX1S和与FX兼容的国产PLC)支持的应用指令有限,有些国产的兼容机甚至没有中断功能。即使有一个PLC,其I/O点数和可以做的实验也非常有限。
三菱PLC的仿真软件GX Simulator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仿真软件用来模拟PLC的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的运行。与硬件PLC一样,需要将用户程序和组态信息下载到仿真PLC,用键盘和鼠标给计算机屏幕上的仿真PLC提供输入信号,观察仿真PLC执行用户程序后输出信号的状态。
GX Simulator是与编程软件GX Developer配套的仿真软件。它的功能强大、使用方便,支持FX系列绝大部分指令,其功能超过了很多与FX兼容的国产硬件PLC。可以用GX Simulator在计算机上做仿真实验,模拟硬件PLC的运行,执行用户程序。读者在入门阶段完全可以用仿真软件代替硬件PLC来模拟调试程序,仿真实验和做硬件实验时观察到的现象几乎完全一样。

楼主: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接线方法:PLC侧          PC25     PC9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16             3   2       同上17             4   7       同上18             5   8       同上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一 程序流程—功能00~0900 CJ 条件转移01 CALL 调用子程序02 SRET 从子程序返回03 IRET 中断返回04 EI 开中断05 DI 关中断06 FEND 主程序结束07 WDT 监视定时器08 FOR 循环开始09 NEXT 循环结束二 传送和比较指令—功能10~1910 CMP 比较11 ZCP 区间比较12 MOV 传送13 SMOV 移位传送14 CML 求补运算15 BMOV 数据块传送16 FMOV 多点传送17 XCH 数据交换18 BCD 求BCD码19 BIN 求二进制码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功能20~2920 ADD 加法21 SUB 减法22 MUL 乘法23 DIV 除法24 INC 加一25 DEC 减一26 WAND 字与27 WOR 字或28 WXOR 字异或29 NEG 求补四 循环与移位—功能30~3930 ROR 循环右移31 ROL 循环左移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34 SFTR 位右移35 SFTL 位左移36 WSFR 字右移37 WSFL 字左移38 SFWR FIFO写39 SFRD FIFO读五 数据处理—功能40~4940 ZRST 区间复位41 DECO 解码42 ENCO 编码43 SUM ON位总数44 BON 检查位状态45 MEAN 求平均值46 ANS 标志置位47 ANR 标志复位48 SQR 平方根49 FLT 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六 高速处理—功能50~5950 REF 刷新51 REFF 刷新与滤波处理52 MTR 矩阵输入53 HSCS 高速记数器置位54 HSCR 高速记数器复位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速度检测56 SPD 脉冲输出Speed detect57 PLSY 脉宽调制 Pulse Y58 PWM 脉冲调制Pulse widthmodulation59 PLSR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七 方便指令—功能60~6960 IST 状态初始化61 SER 寻找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64 TTMR 示教定时器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66 ALT 交替输出67 RAMP 斜坡输出68 ROTC 旋转台控制69 SORT 排序八 外部I/O设备—功能70~7970 TKY 十键输入71 HKY 十六键输入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73 SEGD 七段码译码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75 ARWS 方向开关76 ASC ASCII变换77 PR 打印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应用实例(RS485)

对象:
① 三菱PLC:FX2N + FX2N-485-BD
② 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E500系列、F500系列、F700系列、S500系列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A500、F500、F7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E500、S500系列变频器PU端口: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初始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传输。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有关利用三菱变频器协议与变频器进行通讯的PLC程序如下:

楼主:
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总览该协议实际上适用于PLC编程端口以及 FX-232AW 模块的通信。
通讯格式:
命令 命令码 目标设备
DEVICE READ CMD "0" X,Y,M,S,T,C,D
DEVICE WRITE CMD "1" X,Y,M,S,T,C,D
FORCE ON CMD " 7" X,Y,M,S,T,C
FORCE OFF CMD "8" X,Y,M,S,T,C
传输格式: RS232C
波特率: 9600bps
奇偶: even
校验: 累加方式(和校验)
字符: ASCII
16进制代码:
ENQ 05H 请求
ACK 06H PLC正确响应
NAK 15H PLC错误响应
STX 02H 报文开始
ETX 03H 报文结束

帧格式:
STX CMD DATA ...... DATA ETX SUM(upper) SUM(lower)
例子:
STX ,CMD ,ADDRESS, BYTES, ETX, SUM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SUM=CMD+......+ETX;
30h+31h+30h+46h+36h+30h+34h+03h=74h;
累加和超过两位取低两位
1、DEVICE READ(读出软设备状态值)
计算机向PLC发送: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ETX SUM
例子:从D123开始读取4个字节数据
02h 30h 31h,30h,46h,36h 30h,34h 03h 37h,34h
地址算法:address=address*2+1000h
再转换成ASCII
31h,30h,46h,36h
PLC返回
STX 1ST DATA 2ND DATA ..... LAST DATA ETX SUM
注:最多可以读取64个字节的数据
例子:从指定的存储器单元读到3584这个数据
02h 33h 35h 38h 34h 03h 44h,36h

2、DEVICE WRITE(向PLC软设备写入值)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数据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1ST DATA 2ND DATA ...... LAST DATA ETX SUM
例子:向D123开始的两个存储器中写入1234,ABCD
02h 31h 31h,30h,46h,36h 30h,34h 33h,34h,31h,32h,43h,44h,41h,42h 03h 34h,39h
PLC返回
ACK (06H) 接受正确
NAK (15H) 接受错误

3、位设备强制置位/复位
FORCE ON置位
始 命令 地址 终 和校验
STX CMD ADDRESS ETX SUM
02h 37h address 03h sum
FORCE OFF复位
始 命令 地址 终 和校验
STX CMD ADDRESS ETX SUM
02h 38h address 03h sum

PLC返回
ACK(06H) 接受正确
NAK(15H) 接受错误
设备强制中的地址公式:Address=Address/8+100h

说明:
1.帧中的BYTES表示需要读取或者写入的字节数。
2.地址算法上有说明。
3.累加和是从STX后面一个字节开始累加到ETX的和。
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源代码
fx_comm.h
FX系列PLC四种通信模式的特性
  首先讲讲FX系列PLC的通信方式。
  FX系列PLC根据使用的通信模块与协议不同,分为以下四种通信模式:
  1、PLC的N:N通信方式
  2、PLC双机并联通信方式
  3、PLC与计算机专有协议通信方式(无须梯形图,电脑直接读写操纵PLC)
  4、PLC与计算机无协议通信方式(梯形图RS指令方式,可自定义通信协议)
  以下将详细列出各通信模式的特性:
  N:N网络 PLC并联 专用协议计算机连接 无协议通信
传输标准 RS485 RS485/RS422 RS485/RS422或RS232
传输距离 500m RS485/RS422:500mRS232:15m
连接数量 8站 1:1 1:N(N<=16) 1:1
通信方式 半双工 FX,FX2c,FXon:半双工FX2n: 全双工
数据长度 固定 7bit/8bit
校验 无/奇/偶
停止位 1bit/2bit
波特率 38400bps 19200bps 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
头字符 固定 无/有效
尾字符
控制线 ------
协议 --- 格式1/格式4 无
和校验 固定 无/有效
适用机型 FX2n,FXon FX2n,FX,FX2c FX2n,FXon,FX,FX2c
FX系列PLC专用协议通信指令一览
以下将详细列出PLC专用协议通信的指令:
指令 注释
BR 以1点为单位,读出位元件的状态
WR 以16点为单位,读出位元件的状态,或以1字为单位,读出字元件的值
BW 以1点为单位,写入位元件的状态
WW 以16点为单位,写入位元件的状态,或以1字为单位,写入值到字元件
BT 以1点为单位,SET/RESET 位元件
WT 以16点为单位,SET/RESET 位元件,或写入值到字元件
RR 控制PLC运行RUN
RS 控制PLC停止STOP
PC 读出PLC设备类型
TT 连接测试

注:位元件包括X,Y,M,S以及T,C的线圈等;
  字元件包括D,T,C,KnX,KnY,KnM等。
FX系列PLC专用协议通信指令格式详解
 约定说明:
     ENQ为请求标志,ASCII值5,VB中以chr(5)表示;
     ACK为正确标志,ASCII值6,VB中以chr(6)表示;
     STX为请求标志,ASCII值2,VB中以chr(2)表示;
     EXT为请求标志,ASCII值3,VB中以chr(3)表示;
     表格中红色字为需要求和效验的部分;
     和效验为每一项的ASCII值的总和转换成十六进制后区低两位;
     站号、PLC号、元件数量、和效验都是以十六进制表示;
     等待延时为0-150毫秒,以十六进制0H-FH表示,如100ms为AH。
  1、批量读出位元件--BR指令
   格式:
1 2 3 4 5 6 7 8 15 16 17
PC侧: ENQ 站号 PLC号 BR 延时 首地址 数量 和效验 ACK 站号 PLC号
PLC侧: STX 站号 PLC号 数据 EXT 和效验
9 10 11 12 13 14
   [注] 上述中:1、"PLC号"系统默认为"FF";2、"首地址 "应以十进制表示,如首地址"X0018"表示从X寄存器的第18地址单元开始读取I/O量;3、"数量"表示读取的I/O量个数;4、"和效验"是指从"站号"到"数量"之间的各代码的ASCII码的累加和;5、PLC侧的响应码中"和效验"是指从"站号"到"EXT"之间的各代码的ASCII码的累加和。6、可以读出"X"、"Y"和"M"寄存器的内容。
例如:要读出站号为0的Fx2n系列PLC的X00到X08共9点的状态值,延时100ms,假设采用Communication Format(D8120)的Format 1 方式::
注 释: 请求 站号 PLC号 命令 延时 元件首地址 元件数量 和效验
代 码: ENQ 0 0 F F B R A X 0 0 0 0 0 9 4 2
ASCII码: 05H 30H 30H 46H 46H 42H 52H 41H 58H 30H 30H 30H 30H 30H 35H 34H 32H
  您只要将以上兰色部分的代码以字符串形式(VB中可以表示为CHR(5)&" 00FFBRAX00000942")发送到PLC,就会有正确的回应信息,如下:
注 释: 头 站号 PLC号 元件首地址 尾 和效验
代 码: STX 0 0 F F 0 0 1 1 0 1 1 0 1 EXT 0 5
ASCII码: 02H 30H 30H 46H 46H 30H 30H 31H 31H 30H 31H 31H 30H 31H 03H 30H 35H
  若发送码有误,则有以下回应:
注 释: 头 站号 PLC号 和效验
代 码: NAK 0 0 F F 0 6
ASCII码: 15H 30H 30H 46H 46H 30H 36H

2、批量读出字元件--WR指令
   格式:
1 2 3 4 5 6 7 8 15 16 17
PC侧: ENQ 站号 PLC号 WR 延时 首地址 数量 和效验 ACK 站号 PLC号
PLC侧: STX 站号 PLC号 数据 EXT 和效验
9 10 11 12 13 14
   该命令使用方法与1(BR)命令相同,不再赘述。
3、批量写入位元件--BW指令
   格式:
1 2 3 4 5 6 7 8 9
PC侧: ENQ 站号 PLC号 BW 延时 首地址 数量 写入值 和效验
PLC侧: ACK 站号 PLC号
10 11 12
4、批量写入字元件--WW指令(M寄存器100单元置"1")
   格式:01FFWWAM01000100010C
1 2 3 4 5 6 7 8 9
PC侧: ENQ 站号 PLC号 WW 延时 首地址 数量 写入值 和效验
PLC侧: 05H 01 FF A M0100 01 0001 0C ACK 站号 PLC号
10 11 12
  请自行分析以上代码。
请继续关注如何控制PLC的运行/停止。

楼主:
三菱Q系列PLC经典问题解答

1: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771X0上Appl灯亮,是什么原因?怎样使之熄灭? NOE模板如果发生过系统崩溃,就会在模板内部创建一个记录文件,并且NOE模板上的Appl灯亮。要想使之熄灭,用IE浏览器进入NOE模板,进入NOE Diagnostics,再进入Crash Log File Diagnostics,崩溃信息会显示出来,点击"Clear Crash Log File",就可以清除这些崩溃信息,Appl灯也会熄灭。

楼主:
2:如何获得Quantum内部的一些系统状态?以及RIO分站或DIO分站每个I/O模块的状态? 在Concept中如用IEC编程,可通过功能块PLCSTAT获得Quantum内部的一些系统状态,此功能块的输出PLC-STAT包含了11个字,RIO-STAT包含了160个字,DIO-STAT包含了106个字,注意此功能块的输出DIO-STAT仅与RIO分站上的状态信息相关,而不是DIO分站上的信息。 要获得某个RIO分站或某个DIO分站上I/O模块的状态,可分别用功能块RIOSTAT或DIOSTAT。

楼主:
3:Quantum中断锁存模块140HLI34000能用于双机热备系统中吗?Concept中用IEC编程,有中断指令吗? 中断锁存模块只能用于本地机架,不能用于RIO或DIO分站上,故不能用于双机热备系统中。Concept中只有984LL中才有中断处理指令,Quantum中断有基于硬件的中断和基于定时器的中断,所有中断指令在984LL/Fast I/O Instructions下。IEC中无中断指令。

楼主:
4:配置Quantum远程I/O(RIO)时,主要应注意什么? RIO结构基于S908的I/O联网,传输介质为同轴电缆,配置时应注意: 1:RIO最多可有31个分站。 2:每个RIO分站,最多64个字输入, 64个字输出。此字数限制包括了离散量和模拟量。 3:RIO不带中继器的传输距离为4572米(15000英尺),如使用光纤中继器,网络总长能到13公里。 4:Quantum双机热备支持RIO结构。

楼主:
5:如果连成双冗余MB+网, 则对CableA和CableB在长度上有没有要求? 为了减少双冗余MB+网同时被干扰或同时被损坏的机会, 建议用户CableA和CableB分开跑线, 且系统对CableA和CableB在长度上也有要求, 即在MB+网路上的任何节点间CableA和CableB的总长度差不得大于500ft (150m). 例: 如果MB+网路上的节点1和节点6间CableA的总长度为200米, 而CableB的总长度为100米,200-100=100<150m, 符合要求。

楼主:
6:Quantum远程I/O如果分布于主站的两个方向,是否可行? 可行。常见有两种方案:
1: RIO处理器上有双电缆端口,在每个RIO分站适配器上有一单电缆端口,这样从RIO处理器的两个电缆端口有两个线性的电缆沿着分开的路线至不同的远程分站装置。干缆的长度和在每一根干缆上的分站数目在这种双电缆系统中不要求保持平衡。在大多数情况下,该两条线路的安装可看作是两个独立的电缆系统。但必须注意在两条线路上的分站总数不得超过由PLC支持的最大分站数目,在两条干缆上的每一个分站要有唯一的RIO网络地址。 2:采用光纤中继器的光缆拓扑结构也可实现RIO分站分布在主站的两个方向。详细拓扑结构可见《Modicon远程I/O设计和安装手册》。

楼主:
7:在MB+网络或DIO网络中,最多安装几个RR85中继器? 最多三个RR85中继器,把网络分成四段,每段距离不超过450米,这样以双绞线传输的网络距离能达到1800米。

楼主:
8:对Quantum PLC,如何配置MB+光纤网? 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可使用CPU上的MB+口或NOM模板,通过光纤中继器490NRP25400或490NRP25300,组成MB+光纤网。另一种方案是直接使用MB+光纤模板140NOM25200,由于NOM25200内置MB+光纤通讯支持,不需要连接光电转换器,可直接连光纤。 共有四种拓扑结构:Point-to-Point(点对点)连接,Bus(总线)配置,Star and Tree(星和树)配置,Self Healing Ring配置。其中Self Healing Ring配置具有上述配置的所有优点以及具有冗余的特点。环上任两个Quantum模板之间的断开连接将自动地将网络重新配置成总线配置,并继续通讯。

楼主:
9:用Quantum扩展模块140XBE10000扩展本地I/O时,能增加本地I/O的输入,输出字吗? 不能,加了扩展模块后,两个机架的本地I/O的输入,输出字仍为64字输入,64字输出。 但对于离散量较多的系统,使用扩展模块,能大大增加离散量的点数,而省去了远程I/O(RIO)分站的费用。例如不加扩展模块,一个16槽的机架如都配32点的离散量模块最多能带14X32=448个离散量I/O,加扩展模块后,两个16机架的系统最多能带13X32+14X32=864个离散量I/O。故对于离散量较多的系统,如本地I/O机架不够用,可考虑用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