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密码设置方式

楼主(2013-05-14):
三菱PLC密码设置方式:将PLC通电,并通过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在编程软件GX-DEVELOPER中依次选择"在线"→"登录关键字"→"新建登录",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关键字"后的方框中写入要设置的密码,设置的密码为8位,可以为0~9的数字或是A~F的字母。写好后点击"执行",按提示再输入一次相同的密码。密码设置不同对于PLC的保护级别也不同,关键字的开头文字为A,D~F,0~9的将禁止所有的操作,开头文字为B的将禁止程序的读写,而不限制监控及更改当前值,开头文字为C的只限制程序的写入,而不限制其它的操作。

网友A:
密码设置不同对于PLC的保护级别也不同,关键字的开头文字为A,D~F,0~9的将禁止所有的操作,开头文字为B的将禁止程序的读写,而不限制监控及更改当前值,开头文字为C的只限制程序的写入,而不限制其它的操作。

还有这样的讲究,从来没有设置过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