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相序问题吗?

楼主(2013-05-14):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变频器是否害怕相序错误?

查了两个厂家的变频器说明书,一个有相序保护功能,一个没有相序保护功能;

那么变频器是否有相序保护功能?

是不是变频器本身在交流、变直流、再变交流,所以就没有相序顺序的问题?可以随便调换顺序?而输出端的顺序不会变化,变频器内部会变通??

网友A:
进线端相序是不固定的,变频器的输出相序是按IGBT导通的顺序产生的,和进线相序没有关系,它输出的既不是直流电也不是交流电,是靠IGBT导通顺序形成一个旋转磁场,可以随便调换,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楼主的最后的描述是对的。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入线路一般有相序保护,输入线不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线端相序是不固定的,变频器的输出相序是按IGBT导通...

也就说:“输入端可以是L1、L2、L3,也可以是L1、L3、L2,也可以是L2、L1、L3,,无论哪一种,输出都是U、V、W,电机不会因为输入端的相序而反转吗?

网友D:
进线只参与整流,而决定正反向的是逆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线端相序是不固定的,变频器的输出相序是按IGBT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进线端相序是不固定的,变...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测没有相序要求,输出测的相序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定来改变;假如设了单方向运行,同时又设定了最低转速为零,方向接反了,变频器会没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测没有相序要求,输出测的相序可以通过内部参...

 我要找一台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测没有相序要求,输出测的相序可以通过内部参...

网友I:
输入R/S/T随便接,输出U/V/W也随便接(如果你电机可以正反转的情况下),如果电机反向,把输出任意2根线倒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R/S/T随便接,输出U/V/W也随便接(如果你电...

 ok

网友J:
你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K:
这没关系的,随便弄!

网友L:
进线相序与出线相序无固定,对于电机负荷来讲如果需要改变转向智能改变变频器的输出接线。

网友M(2013-07-07):
引用 网友I:
输入R/S/T随便接,输出U/V/W也随便接(如果你电...

 可以设置变频器输出反向。

网友N:
输入是不分的、输出也不分的、主要是你的设备问题来决定方向、可以改输出三跟线来达到你设备的要求

网友O:
输入不分相序,输出的相序与输入相序无关,输出是固定的。也就是不管输入的相序如何,输出的相序都一样。

网友P(2013-08-07):
输入不分,只要相电压可以启动就可以。

网友Q:
除非你变频器很大,里面有三相380V的交流散热风扇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除非你变频器很大,里面有三相380V的交流散热风扇

 这就说道重点上了,老江湖啊

网友S:
没有相序要求,别把进线和出线弄错了就行。

网友T:
引用 网友I:
输入R/S/T随便接,输出U/V/W也随便接(如果你电...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U:
输入端的相序变化对变频器输出端的相序没有影响。

网友V:
引用 网友Q:
除非你变频器很大,里面有三相380V的交流散热风扇

我研究一下

网友W:
伺服马达有相序,而变频器带的异步马达是不用分相序的!

网友X:
有的变频器有相序保护功能的,我觉得这个功能最好禁用

变频器进线端没有相序要求,出线端要看你现场了

网友Y:
有些变频器通过改变参数就以改变电机正反转的,输入侧随便接在R S T就行了

网友Z(2014-02-11):
引用 网友Q:
除非你变频器很大,里面有三相380V的交流散热风扇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希望有进一步的解释。

网友AA(2014-03-23):
相序也是指出线端吧,进线端输入后就变成直流了,没有意义。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相序也是指出线端吧,进线端输入后就变成直流了,没有意义。

网友AC:
变频器进线端不分相序,就算更改进线端相序,三相整流后输出的相序是固定的。所以要更改相序只能更改输出端的相序。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相序也是指出线端吧,进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