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台达B2伺服通讯怎么写频率,32位的怎么写。。

楼主(2013-05-14):
modbus通讯,速度控制,用通讯写P1-09的转速,总是显示RL019错误,可以读和写16位的,P1-09是32位的应该怎么写?

就想写这个,写不进去,别的16位的都可以写,这个也能读,帮忙给看看。。感谢。。!!

网友A:
速度值怎么可能是32位的?我觉得是16为的,可能是手册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值怎么可能是32位的?我觉得是16为的,可能是手册...

 不管多少位的就是写不进去数啊,一写就报错啊,别的控制字都可以写的

网友B:
那你就用内部速度2呗。

网友A:
那就是这个寄存器是只读不能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用内部速度2呗。

 那都一样的啊,1,2,3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个寄存器是只读不能写的。

 可以写的啊,不能写怎么用通讯调速啊

网友B:
S7200没用过,伺服是32位的,如果PLC不支持32位传送,那就只有把32位拆分成2个16位的数据一起传送。你是这样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200没用过,伺服是32位的,如果PLC不支持32...

 怎么拆啊,我是新手,说的详细点吧。。。

网友C:
后面那个500速度值,把她改为字节MOV_B 地址是vb2200

网友B:
S7200没有用过,好像单位不一样,用台达是这样,大同小异,D0为速度写入,把D5传到113H,D4传到112H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个500速度值,把她改为字节MOV_B 地址是v...

 B是0-255的数啊,我试了还是不行。。用MOV_R到是可以但是我写个3就出来16448,是啥数呀~写别的数出来也是1XXXX,很大的数,不是我要的数啊

网友D:
Count是1只写了一个字节到变频器应该不对,可以改成2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直接MOV速度参数到VDxxx,然后再Count 4 过去试试

网友C:
要把count = 2 然后在把速度值500 用MOV-W 传送到VW22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unt是1只写了一个字节到变频器应该不对,可以改成...

 谢谢 2是可以的,还想问下要写负数怎么写,我写个-500写不进去,要怎么转换?

想写个负数是不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count = 2 然后在把速度值500 用MOV...

 改成2可以了~谢谢,我想反转写负数就写不进去。。怎么办。。

网友C:
西门子PLC跟B2的伺服想用通讯让电机正反转不行,我是没试出来。你可以用伺服的数字输入点去控制

 就是把一个输入点DI脚,参数值=06.

网友B:
B2可以由通讯来控制外部DI接点,不需要硬件改动,很方便,如果负数写不进去,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方向。

网友E(2013-08-04):
你把C脚参数改成2,马上没问题。

意思是说写两个MODBUS地址。就是32位一次性写。

我写富士伺服做过,就是这样。

网友F(2013-09-06):
如果数大于65536,再看看能不能写进去?写进去的对不对?

网友G(2014-01-06):
引用 网友D:
Count是1只写了一个字节到变频器应该不对,可以改成...

网友H(2014-05-23):
这样给你说吧,台达的速度数据是32位的。要用2个16位的寄存器来组成。也就是两个16位寄存器构成一个32位寄存器来保持速度数据。。还有就是西门子的数据存储方式和台达不一样。西门子存储一个16位数据和台达的16位数据的高低字节是反的。台达的是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西门子相反。

   所以你如果要用西门子PLC传一个32位整数到台达伺服中去的话就得把32位数据拆为2个16位寄存器中,然后再分别将两个16位数据的高低字节交换。然后把交换后的2个16位数据发送出去。。。

   比如发送一个32位数据:H1234 5678,就拆为2个16位寄存器H1234 H5678 然后交换高低字节后为H3412和H7856,然后将这2个数据发送出去,至于H3412和H7856的先后顺序你得自己试一下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I:
楼上讲的很对!赞一个!

台达A2和B2伺服的寄存器地址都是32位的

以前的AB是16位的

网友J(2017-01-15):
引用 网友H:
这样给你说吧,台达的速度数据是32位的。要用2个16位...

请问这个的具体程序怎么写呢,是要在梯形图里面运算吗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8-05-22):
21楼说的正确,最近才涉及到MOSBUS数据传送,是要把32位数据拆分16位来传送!

网友K(2018-07-09):
各位老师好,我是能写进去,就是伺服不动,点动是可以的,就是写P1-09,伺服电机不动。是否那个参数没设好,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L(2018-08-21):
可能是手册有错误。

网友M(2019-08-26):
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