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请问各位:在使用变频器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相应的滤波器啊?

网友A:
为了防止干扰  通常需要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干扰  通常需要加的  网友B

可是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面没有说明要加滤波器啊?

网友:
怎么没人指教啊?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