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切断阀烧保险的原因???

楼主(2013-05-14):
昨天接受新责任区,立马就给偶一个下马威,先是早上段长让偶给营销部装一台电脑,说其ERP登陆老出错怀疑电脑有问题要求装系统。接着新责任区打来电话说有三个仪表失灵:导热油炉的油温出口显示不准,原油储罐雷达液位计显示液位虚假,一个原油储罐的进料阀打不开。

闲话少说,不谈路上过程

到了现场先处理导热油温度热电阻,看到里面接线松动,重新接线后正常。

观看雷达液位计确认其是虚假,由于其控制柜在厂区内(现场设备在厂区外,城市公路南侧的罐区),为了处要到控制室断电重启,回厂区路上碰到段长其说她用笔记本软件来调试,不用偶处理了。

切断阀到现场看其是电磁阀控制的气动切断球阀,看现场电磁阀没有手动控制按钮无法测试阀门好坏,到操作室问操作工其说一个小时前还动作,现在不动作了,偶怀疑电磁阀电源保险烧了,到了控制室找到这一路的电源接线,打开看保险管果然烧了,于是从下部不用的地方找了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

偶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阀门容易烧保险,首先阀门内部的原油介质不是很粘稠,其介质阻力不至于造成阀门转不动,再者电源保险控制的是电磁阀,电磁阀控制的是气动球阀的风源,可以说其与气动阀门的负载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电磁阀的负载是恒定的,此外电磁阀的线圈是24V直流电,也就是电磁阀体的活塞杆不到位也不至于引起线圈烧坏导致过载的电流。

众多原因分析偶得不出直流电磁阀过载烧坏保险的原因。

大家能否分析下什么原因造成烧保险。

网友A:
  电磁阀体的活塞杆不到位情况多不? 还有你的电磁阀是不是发热,负载可能也较大吧,或是你的熔丝可能有点小呀 ?

网友B:
电磁阀发热造成负载过大烧坏了保险吧。

网友C:
估计是用的时间长了,电阻大了,或者是有点接地了,容易烧坏。主要场合就麻烦了,现在有2个电磁阀控制一条气路的,很安全。

网友D:
查查电磁阀电流是多大的,如果排除阀门堵卡造成的原因,应该是保险选小了吧?

网友E(2013-06-13):
电磁阀线圈短路.....

网友F:
电磁阀线圈有接地现象或者是保险本身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