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台达B2伺服通讯怎么写频率,一写就报错

楼主(2013-05-14):
modbus通讯,速度控制,用通讯写P1-09的转速,总是显示RL019错误,可以读和写16位的,P1-09是32位的应该怎么写?   就想写这个,写不进去,别的16位的都可以写,这个也能读,帮忙给看看。。感谢。。!!

楼主:
我用MOV_R倒是可以,但是送进去的数出来就是个很大的数16XXX,是咋回事

网友A:
count的值改成2

网友A:
把VW2200改成vd2200

网友B:
还真耐心,支持一下。我是不懂,但是我们的无线设备同台达的连接过,也是支持modbus协议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