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与开关信号

楼主(2013-05-14):
各位大虾!

小弟有一个脉冲信号,12A,脉宽:2ms,想把这个脉冲信号变为开关信号输入给PLC. 不知咋整?

能否把它变为电压脉冲后去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A:
一般PLC都有高速输入口啊,为什么要转成开关量信号呢

网友B:
1、12A,脉宽:2ms电流脉冲,流经1欧电阻,将会是电阻二端产生12V电压脉冲信号,

2、用COS 集成电路4013(双D触发器)组成一双稳态电路,再用一晶体管、一电阻组成电压跟随器,去触发固态继电器的触发极,即可实现你的要求。见下图:

     说明:给一个电流脉冲,R1上端将产生一个+12V幅度的电压脉冲,触发U1A的CLK端,使U1A输出反转:Q端有0 上跳为1,使晶体管发射极产生12V正电压触发固态继电器,使之导通,再给一个电流脉冲,R1上端将产生一个+12V幅度的电压脉冲,触发U1A的CLK端,使U1A输出反转:Q端有1 下跳为0,使晶体管发射极电压=0,固态继电器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PLC都有高速输入口啊,为什么要转成开关量信号呢

 高速针对的是“高频信号”,楼主的这个信号并不一定是“高频信号”,只是信号持续时间太短而已,只有2ms的信号需要PLC输入通道反应足够快捷能够扫描到,还是与扫描时间,输入通道反应时间等有关。

网友D:
如果有条件可以参考2楼这个电路,我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