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3-05-14):
   如果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线圈绝缘损坏,导体相互接触,便形成瞬间短路。一旦发生匝间短路,会出现以下一些现象:被短路的线圈中、将流过较大的环流(常达正常电流的2-10倍),使线圈严重发热;三相电流不平衡,电动机的转矩降低;产生杂音;短路严重时,电动机不能带负荷起动。

   引起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的主要原因是:电源电压太高,绕组受潮,绝缘老化,线圈端部碰伤,绕制线圈时将绝缘擦破,线圈受振动而磨损,线圈组之间的接线套管未套好等。

   查找短路点进行修复。如果短路匝数较少,而电动机又急需使用,可临时采用跳接办法,把短路线圈跳过不用,但应减轻电动机负载,并注意检查监视。如果故障点在槽内,对于单层绕组应更换损坏的线圈;对于双层绕组,可根据烧损程度,进行局部修理或更换绕组。

网友A:
一般我们是拆了大修的,自己有电机修理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