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三

楼主(2013-05-14):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三

       本文3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为关于PLC编程及电路图动作原理分析的。其求助帖一的编程有一定难度,望大家分析探讨。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一、求助帖:谁帮我理理梯形图逻辑

A,B,C,D四个机构,现在讨论这四个机构的联动问题

要求:

   1,当小于5吨时,ABCD四个机构中,任意三个或三个以下,可以联动

   2,当大于5吨时,A机构只能单动,BCD可以任意单动或联动

很简单的一个工况,但被我绕得很复杂,麻烦哪位大师帮我理理,最好能带上梯形图,手写的也行

      回复:我用S7-200编写了这个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符合题目要求,先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编程讲解:

     一、I / O口分配:

    1、I0.0为重量判断输入开关,当重量<5吨时,I0.0=0。当重量>5吨时,I0.0=1。

    2、I0.1~I0.4为A B C D 4个机构的启停开关,Q0.0~Q0.3 为4个机构启动输出端,如按下I0.1开关,Q0.0=1,即A机构启动运行,抬起I0.1开关,Q0.0=0,A机构停止运行。

    3、I0.5 为系统复位按钮,运行中如按下I0.5,将使A B C D 4各机构皆停止运行。且使MB0、MB1复位,使系统恢复开机起始状态。

    二、标志位设定及功能:本程序设有4个标志位:

    1、M0.0:当 I0.0=0(即重量<5吨)时且A B C D 4个机构启动台数<3时,M0.0=1,如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其M0.0=0。

    2、M0.1:当 I0.0=0(即重量<5吨)时,M0.1=0。当 I0.0=1(重量>5吨)时M0.1=1。

    3、M0.6:当重量>5顿(M0.1=1)且M0.7=0(即I0.1未先启动)时,启动I0.2或I0.3或I0.4,将使M0.6=1。如M0.6=1将不容许A机构启动。只有B C D机构皆停止运行后,才会使M0.6=0,此时再启动I0.1,A机构才可启动。当重量<5顿(M0.1=0)时,M0.6≡0。

    4、M0.7:当I0.1最先启动而其它3个机构未动(其M0.6=0)时,将使Q0.0=1,如此时M0.1=1(即重量>5吨)则又会使M0.7=1。而M0.7=1将不容许I0.2~I0.4机构再启动。即当大于5吨时,A机构只能单动,A机构启动后,将不容许BCD机构启动。只有当I0.1停止运行(即使M0.7=0)时,B C D机构才可以任意单动或联动。且B C D机构只要有一个以上的机构启动(M0.6=1)将不容许A机构在启动。

      三、程序解析:

     1、其I0.0为重量判断输入信号,当重量<5吨时,则使I0.0=0。当重量>5吨时,则使I0.0=1。见网络2~网络3:当I0.0=0 且A B C D机构已运行台数<3时。其标志位M0.0=1,当≥3时M0.0=0。:当I0.0=1 时,其标志位M0.1=1。

      2、MB1为机构启动台数计数器,I0.1~I0.4为A B C D 4个机构的启停开关,Q0.0~Q0.3 为4个机构启动输出端,  当重量 < 5顿(I0.0=0), 且MB1<3时,M0.0=1,容许3个以下(包括3)机构可以启动运行,当已有3个运行时,将不容许第4个机构运行,除非将运行的某一机构停止,再启动第4个才可运行。这个操作是按启动顺序,只容许前3个机构运行,选用A B C D的顺序是随意的。见网络6~11。其网络6(A机构输出)的编程与其他3 个机构输出编程不一样,为什么这样编程请大家分析。

     3、当重量>5吨(I0.0=1)时,此时如A先启动,A启动后则不容许 B C D机构再启动运行,只有再按一下I0.1,使A停止后,再启动B C D机构才可运行。如A未启动时,如B C D有一个运行后,将不容许A再启动,B C D 3个机构可以单动或联动,详细控制请见程序及注解。

      二、求助帖:关于单相半桥逆变电路几个问题:

      请问当T1导通时   回路是电源正正极--T1--负载--C1下端? 还是电源正极--T1--负载--C2--电源负极?问过好几个人有说是前一种的 也有说是后面的。想请教大师详细讲解下。及两个电容的作用和续流回路?

       回复:该电路的电源实为以Ud点电位为公共地的正负二种电源,即:“+”号端与Ud为正电源,“-”号端与Ud为负电源,T1与T2晶体管的导通与截止受各自基极信号的控制,二者导通的时间是互为反相的(即不能同时导通)。即:T1导通时,T2应处于截止状态,而T2导通时,T1应处于截止状态。

       当T1与T2的基极均无输入信号时,其T1与T2管的基极电位与其管的发射机电位差=0,故T1与T2皆为截止状态。当T1基极输入一高于其发射极电位的正脉冲时,使T1导通(此时T1相当开关闭合),此时电流将由电源+ 流经T1管到A点,再流入L与R,最后流回电源地(O点),此时T2由于无触发脉冲处于截止状态。此时A点对地(O点)电压=+电源电压。

       当T1的输入触发脉冲消失,T1管由导通变截止。其T2仍处于截止状态,由于电感L将保持导通时的电流不变,此电流将由L左端流出-> R->C2->D2二极管->A,流回L进行储能释放。这就是D2二极管的续流作用。

      当T1截止而T2基极输入一高于其发射极电位的正脉冲时,将使T2管导通,此时电流将由地(O点)流入R->L,到A点,再经T2管(此时T2相当开关闭合)流回”-”电源,此时A点对地电压=-电源电压。

       当T2的输入触发脉冲消失时,T2管由导通变截止而T1仍处于截止状态时,由于电感L将保持导通时的电流,该电流由L右端流出->D1二极管->C1-> R-> 流回L进行释放。这就是D1二极管的续流作用。

下图即为T1、T2分别导通与截止的波形图:

       粉色波形为T1管导通,T2管截止时L R的波形图,红色波形为T2管导通,T1管截止时L R的波形图,蓝色波形为T1、T2分时导通与截止时的负载LR波形图。由于负载是感性的,在电路变化瞬间(由截止变导通或由导通变截止时),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故实际波形不是陡峭方波,而是按指数曲线上升与按指数曲线下降的类方波波形。

        三、求助帖:小弟求助!关于车位引导的问题

小弟正在学习PLC,现在手头遇到一个问题,要用PLC控制LED显示器显示停车场的车位空闲数量等,车位空闲与否用超声波探测器来检测,现在小弟一点思路都没有,输入输出点要怎么确定?PLC与LED还有探测器要用什么方式通讯?恳请各位大侠帮忙指导一下,提示一下 ,谢谢大家.

        回复:  如果不考虑设计成本,该题目的设计就容易多了:如有N个车位,可用N个超声传感器。即每个车位有一传感器,无车时其传感器输出=0,有车时其传感器输出=1。N个传感器的输出按车位序号分别接在PLC的N个输入点上,N个LED指示灯按序号分别接在PLC的N个输出端上。如:1号车位有车(I0.0=1),使对应1号输出灯亮(Q0.0=1),8号车位有车(I0.7=1),使对应8号输出灯亮(Q0.7=1)。。。LED显示屏按灯的编号顺序排列N个指示灯,且在每个灯的下方标示灯的编号值以便于查看。

      PLC编程也非常简单:如1号车位传感器输出接PLC的 I0.0点,1号车位指示灯的对应的输出端为Q0.0。其1号车位编程为:LD I0.0    = Q0.0。即:如1号车位有车,其I0.0=1,使Q0.0=1(即1号指示灯亮),如1号车位无车,其I0.0=0,使Q0.0=0(即1号指示灯灭)。

      车位少时这种编程方法是可以的,如车位多时(车位=60),PLC所用的I/O点太多,这将大大的提高设计成本。对此可采用扩增输入口的办法解决,即:通过用硬件电路配合,仅用较少的输入口,就可实现更多数量的输入开关的控制功能。例如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扩增输入口,只用PLC 的6个输入口就可实现63个输入开关的输入功能。有关这方面介绍请详见“  PLC增扩输入口的硬件电路及与之配合使用的PLC梯形图的构思与解析”一文,其网址为: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0904_1.shtml。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网友A:
第一个求助贴是我提出来的,感谢楼主及各位大师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B:
不错;大家一起互助;这才是学习的硬道理;

网友C:
顶了,不错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好样的

网友D:
恩恩 ,大家一起帮助,相互学习。

网友D:
谁有更好的程序,分享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E:
我仅代表求助帖版主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F:
人才啊!好精辟啊!多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