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与PC通讯

楼主(2013-05-14):
台达PLC无法与PC通讯,显示程序上载失效,要恢复出厂么,恢复以后原来的程序还有么,求大神解答。。。

楼主:
哪位大侠给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A:
你清空之后原来的程序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清空之后原来的程序就没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清空之后原...

 那请问一下我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后,PLC内部的程序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C:
主通信口读不出来,那就换扩展通信口来通信。

网友D:
你清空之后原来的程序就没,显示程序上载失效是不是通讯设置出错或是地址有问题?

网友E:
首先看

一:你是自己做的程序?

二:线对不?

三:PC端WPL设置对不?

四:按6楼说的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