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 急需在线等

楼主(2013-05-14):
我用的PLC是1769-L32E,变频器是PowerFlex40控制电机转速,反馈信号时PowerFlex40的电压信号其是0—10V,我想问问PowerFlex40的反馈的电压信号与转速之间关系怎么求取?有知道的大侠希望能帮忙指导哈小弟,谢谢了!

网友A:
电压信号0-10V,对应变频时最大输出频率时的速度比如50HZ,1440r/m

按比例算啊。5V就对应770r/m

网友B:
0-10V,对应与你变频器内部参数的设定,最低是0,就是0-最高转速。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0V,对应与你变频器内部参数的设定,最低是0,就...

你说的是0V是最高转速,10v是最低转速?

网友D:
0V是最低转速,10v是最高转速,简单的线性关系

楼主你是不是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V是最低转速,10v是最高转速,简单的线性关系楼主你...

明白了哈,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