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工业无线

楼主(2013-05-14):
产品简介

IIEW-2100-WA 是可靠的IEEE802.11a/b/g 无线接入点,含2 个LAN 接口。它支持802.1x 和MAC 安全控制过滤器,可以在AP/网桥/中继器/AP-客户端模式下配置运行。您可以通过WEB 界面配置IIEW-2100-WA。IIEW-2100-WA 在切换模式提供冗余以太网端口,所以您可以使用菊花链减少以太网交换机端口的使用率。此外,IIEW-2100-WA 也提供P.D于ETH2,完全符合IEEE802.3af PoE P.D.规格。因此,IIEW-2100-WA 是工业网络无线应用通讯解决方案的最佳选择之一。

产品特征

•WLAN 接口支持54Mbps 高连接速度

•支持漫游Roaming < 100 ms

•支持无线负载均衡

•高安全性能: 支持WEP/WPA/WPA-PSK(TKIP,AES)/ WPA2/WPA2-PSK(TKIP,AES)/802.1X 验证

•支持AP/网桥/中继器/AP-客户端模式

•支持切换模式: 菊花链减少交换机端口使用率

•双冗余以太网端口支持冗余模式(恢复时间< 10ms)

•HTTPS 安全管理

•透过Syslog, Email, SNMP Trap, 继电器和鸣蜂器故障报警

•坚固的IP-30 防护等级

•启用DIN 导轨式和面板式安装

规格参数

物理端口

IIEW-2100-WA

10/100Base-T(X) RJ45 口,自动判别直通式/交叉式线缆自动切换

PoE. PD 口-

提供于ETH2

完全符合IEEE 802.3af 标准的电源设备规范

电流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

隔离电压:最小1000VDC

隔离电阻:最小108ohms

WLAWLAN 接口

工作模式AP/网桥/中继器/AP-客户端

天线连接器2dBi ( b/g 模式) / 3dBi ( a 模式)反向SMA 天线连接器

无线电频率类型DSSS

解调

IEEE802.11a:OFDM with BPSK, QPSK, 16QAM, 64QAM

IEEE802.11b:CCK, DQPSK, DBPSK

IEEE802.11g:OFDM with BPSK, QPSK, 16QAM, 64QAM

频带

美国/ FCC:2.412~2.462 GHz (11 频道)

5.15 ~5.825 GHz (13 频道)

欧洲CE / ETSI:2.412~2.472 Ghz (13 频道)

5.15~5.724 GHz (19 频道)

传输速率

IEEE802.11b:1/ 2/ 5.5/ 11 Mbps

IEEE802.11a/g:6/ 9/ 12/ 18/ 24/ 36/ 48/ 54 Mbps

传输功率

IEEE802.11a/b/g: 最大20dBm

接收灵敏度

-81dBm @ 11Mbps, PER< 8%;

-64dBm @ 54Mbps, PER< 10%

加密安全

WEP : (支持64-bit ,128-bit 密匙)

WPA :

WPA2 : 802.11i(WEP 和AES 加密)

PSK (支持256-bit 密匙共享)

802.1X 验证支持

TKIP 加密无线安全

禁用SSID 广播

协议支持

协议ARP, BOOTP, DHCP, DNS, HTTPs, IP, ICMP, SNTP, TCP, UDP, RADIUS, SNMP, STP (IEEE 802.1D)

LED 指示灯

Power 指示灯

PWR 1(2)(P.O.E.) / 准备状态:红灯亮:电源开启并开机.绿灯亮:电源开启,运作正常

10/100TX RJ45 口指示灯绿灯:Link/Act 100Mbps.

黄灯:Link/Act 10Mbps

WLAN 指示灯绿灯:WLAN Link /ACT 橙色灯:信号弱

WLAN 强度:1<25%, 2<50%, 3<75%, 4<100%

Fault 指示灯红灯:以太网链路中断或关机

告警输出

继电器继电器输出,电流负载能力1A@24VDC

电源

输入电源48V 直流电源,来自PoE

电源功耗(Typ.) 6 Watts

电流过载保护提供

电源反向保护提供于接线端子

物理属性

防护等级IP-30

尺寸(W x D x H) 54.2(W) x 106.1(D) x 145.4(H) mm (2.13x4.18x5.72 英寸)

重量(g) 803g

环境

存储温度-40~85℃ (-40 ~185℉)

工作温度-20 to 60°C (14 ~140°F) -45 to 75°C (-45 ~168°F)

相对湿度5%~95% 无凝结

安规认证

EMI FCC Part 15,

CISPR (EN55022) class A

EMS EN61000-4-2 (ESD),

EN61000-4-3 (RS),

EN61000-4-4 (EFT),

EN61000-4-5 (Surge),

EN61000-4-6 (CS),

EN61000-4-8,

EN61000-4-11

抗冲击IEC60068-2-27

自由下落IEC60068-2-32

抗振动IEC60068-2-6

安规EN60950-1

保修期3 年

网友A:
专业供应中兴,华为,SIMCOM的2G/3G/4G无线通信模块,渠道广,价格低,保证原厂原包装。QQ:2499293620 电话:13828431604小尤

网友B(2013-10-17):
很好!

深圳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工业级无线通信设备的生产商!产品有工业无线2G/3G/短信猫、DTU、3G无线路由器。
公司从2002年至今一直致力与工业无线通信设备的研发。有着扎实的技术储备和良好的行业口碑。产品广泛应用在
各个行业当中:

◆电力:城市中配电网络自动化系统、电网实时监控和自动补偿、电力远程自动抄表
◆高速公路的气象站:高速公路上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和空间清晰度的数据传输
◆石油:油田的输油管温度实时在线检测、油田数据采集
◆煤矿:煤矿实时在线检测
◆金融:POS机联网
◆通信:电信机房动力环境监控、通信维护人员线路资料查询
◆公安:公安、110、交警车辆监控调度、公安移动性数据(身份证犯罪档案等)查询
◆热力:热力系统实时监控和维护
◆工业:工业遥感、遥测、遥控信息回报
◆气象:气象数据采集与传输
◆水利:水文监测
◆生活:煤气调压站实时数据采集自动控制、自来水、污水管道、闸门与水厂实时监控维护
◆交通:路灯监控、车辆流量信息、GPRS/SMS/SPS机动车辆监控调度系统;银行运钞车、邮政运输车监控调度

我们诚心期待与各位系统集成商和客户合作,达到互赢互利,谢谢!

www.etek.cn
韦先生:13603005379
Q:1516401143

网友C(2014-05-11):
工业无线io dw-j31应用在堆取料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