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压配电柜核相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3-05-14):
        因明天要计划停1#变的电,特意在如下图的从2#变引一临时电缆(3*70+1*35)的到1#变所带的配电柜里面的备用柜的400A断路器的出线端,已保证1#变停电后,能从2#变的低压柜引来电源。安装完毕,就要进行核相,现用相序表测量,相序正确,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断路器(断路器断开)的同相进出线端的电压差,然后相序正确,测量A1-A2/BI-B2/C1-C2之间的电压完全相同,但是不等于0,是等于239V,同相电压相同,和我开始理解的A1-A2/B1-B2/C1-C2之间应该等于0的结果完全不同。高压电来自不同的高压配,但是总进线是单回路的,这个结果正确?是否能保证设备的安全用电?大家分析分析?注:测量前,2台变压器所带的其他配电柜均正常工作,设备的控制电压为220V的。

网友A:
不才在下抛砖引玉:

关键点在于400A断路器的操作电源的零线回路,看图应该是2#变的零线,用来操作该断路器(楼主提示设备控制电压220v),

如果改用400A手动合闸的酒没有那个电压啦!

楼主:
       该断路器是手动合的,这是抽屉柜内的断路器,标TH端的电取1#变压器,另一端取2#变压器,测量时就是下图状态下,测量进出线同相之间的电压(左边是进线端,右边是出线端),现场拍摄的断路器的图片如下:

网友B:
搬凳子听课

为什么经过空开,同相端点电压不为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凳子听课为什么经过空开,同相端点电压不为0呢?

 这也是我心中的疑问,一般来说核相,假如不带负载那个情况都是为0的。但是后面分析觉得,是不是因为都是带有负载的,也就是通过了电器(例如接触器线圈或者指示灯等等)后到零线的原因造成的?

楼主:
核相是针对二路电源而言的。
二路电源需要向同一个用电设备供电时,在投入时,要在并列点进行核相。
若二路电源需要并列倒电时,若不核相,由于安装接线错误,可能出现相序(相位)不一致,引起短路事故,影响正常供电。
若二路电源需要停电倒电时,若不核相,可能由于相序不一致,引起三相设备的非正常运行,如电机的反转。
因此,在第二路电源投入时,一定要与第一路电源进行核相。
核相方法:
对0.4KV系统,一般用万用表进行核相;
对3-35KV中性点非接地系统,一般用专用高压定相杆进行核相;
对110KV及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一般用PT进行核相;

    本帖问题,是针对上述的第三种情况的,保证电动机的方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