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台达的PLSR指令S2要大于110??

楼主(2013-05-14):
原来台达的PLSR指令S2要大于110??

我说呢,怎么脉冲数设为K0时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仔细看看手册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咨询当地的FAE

网友B:
刚看了一下手册,未见到大于110的描述。

网友C:
请下载第五版的“编程技术手册”,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加减速脉冲牵涉到定位控制、速度控制的“丢步”、“越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