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有很大的静电?

楼主(2013-05-14):
情况是:厂里有几台机子,装有变频器。变频器的唯一作用就是同时启停两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做调速用。设备接入的三相四线。

请问:必须机台接地线才能消除静电吗?

网友A:
如果你用的电缆的屏蔽层能够完全屏蔽住,那就不用

实际上这个很难做到,电缆架上交织的电缆会很多,所以接地是必要的

网友B:
变频器接地不仅仅单纯意义上的起保护作用,

还有屏蔽线路上高次谐波对逆变触发脉冲的干扰。

还有变频本身也是输出脉冲序列,

同时也消除对外界的谐波辐射。

所以说变频器是需要接地的。如果变频不接地线的话,和地线端子和地线那会出现感应电。

严格的接地要求是设备与设备之间要用地线连接,并与车间的地线连接。

理论上讲如果接地理想的话,设备的接地端对地电阻值和电压值都是为零。

关于变频器的接地,可以参考本站地址,变频传动工控擂台

(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9期——变频器专用接地线问题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205/2012051009174900001-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接地不仅仅单纯意义上的起保护作用,还有屏蔽线路上...

 谢谢,了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电缆的屏蔽层能够完全屏蔽住,那就不用实际上这...

   OK  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变频器接地不仅仅单纯意义上...

 关于“变频器接地平方数”这个参数还不大懂   。380V 1.5KW的变频器需要多大的平方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