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灯泡先亮后闪烁 ?

楼主(2013-05-14):
求教:

     如何实现一灯泡亮10S后再闭烁三下后熄灭?

网友A:
这个可以这样做:PLC输出继电器保持10S,然后点动输出;自己试试;

网友B:
小弟不才,不知道对不对,学习中

网友C:
灯泡亮10S后灭掉是很简单的,不用多说了。灭掉后计时1S开始闪烁。

闪烁很简单,直接SM0.5驱动灯泡。同时用上升沿计数,计数3次三次后,切断SM0.5与灯泡的关联。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亮10S后灭掉是很简单的,不用多说了。灭掉后计时1...

 可否传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这样做:PLC输出继电器保持10S,然后点动输...

 帮忙传程序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不知道对不对,学习中

 刚试了下,应该要去掉复位C0那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