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I无组态单边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14):
做MPI无组态单边通信,分别在CPU312C和CPU315-2DP之间,或在PLC315-2DP和CPU412之间进行MPI无组态单边通信,通信速率设为187.5kbit/s,MPI地址分别为2和3,其中服务器的MPI地址为3。2号MPI客户机的通讯程序如图,运行程序,调用参数变量在线监控,发现实现不了通信。

MPI网络是通的,已用CP5611进行了测试;也能正常看到在线网络上的节点。而且MPI的全局数据通信能实现的。在线调试时,M0.0和M0.3设为“1”,M0.1和M0.4也设为1。

楼主:
小弟初学PLC网络,按教程的例子做MPI无组态单边通信实验,试了好几个类似的例子,都不能实现通信,请各位专家指点,告诉小弟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出来它没有通讯上的?

是看没有返回过来数据吗?

你的程序中

PUT指令:把本机(地址为2)M10开始的20个字节发送到地址为3的M100开始的20个字节

GET指令:从地址为3的M10开始的20个字节接收数据到本机(地址为2)的M100开始的20个字节

MPI地址为3的站点M10开始的20个字节中有数据么?

楼主:
MPI站点2的M10和站点3的M100开始的20个字节中的数据是通过在线调试修改变量来赋值的;M0.0和M0.3也是通过在线调试修改变量来观察的。

今天试了下,可以成功通信了,PUT和GET指令的通信都能实现。之前,可能没注意把PUT和GET指令的"REQ0“的值设为1。

谢谢楼上的指点和帮助。

楼主:
可能没注意把PUT和GET指令的"REQ0“的值设为1及“X_ABORT"的M0.6(REQ0)值是否为"0".

网友B:
  不错,学习了,楼主那个是什么案例书学习的呀?

楼主:
《西门子PLC通信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