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PID宏应用中,上位机通讯控制设定值赋值到地址40002,,反馈值对应的地址是40158吗?

楼主(2013-05-14):
我用通讯控制启停和频率调节都已实现,但ABB acs510变频器PID宏应用中,上位机通讯控制设定值赋值到地址40002,,反馈值对应的地址是40158吗?

9902=6    PID宏

1001=10    通讯

1002=10    通讯

1101=8    通讯

1103=8    通讯

1106=19

4010=8    通讯

40158、40159能写数据进去吗?

请同行们不吝赐教!

网友A(2023-06-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咋调了。

网友A:
搞明白了,实际上使用通讯控制在PID宏时,给定值是40003(0-10000对应0-100%),反馈值可以是40158或40159(0-1000对应0-100%),具体由参数4014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