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力矩以及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4):
      我们目前用到高速电主轴上的机器,存在几个问题,1.低速的时候感觉力度不够,主要是加工的刚性。2.通讯速率也感觉低,反应不过来一样,有没有目前使用下来不错的驱动器推荐一下。

网友A:
可选用吉泰科变频器:低速力矩大,通讯速率可达50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选用吉泰科变频器:低速力矩大,通讯速率可达500K。

听说过,我们这不少家有人用倒是。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谓的低速是几HZ运行?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能做到零速运行,也就是说在转速为零时产生的转矩同样能达到额定转矩以上。

这一点往往不是用来运行,而是用来制动的。

但我们在使用中一般最低速设成5HZ运行,这样的话,还能永久运行。零速制动只能是短时间的~~~~~

另外楼主说到通讯速率也感觉低,反应不过来一样,有没有目前使用下来不错的驱动器推荐一下

这一点说白了就是传动的动态响应了,它更是衡量变频器优劣的重中之重,一般是越贵的处理速度越快,载波频率越高,动态响应越好。

网友D:
一般变频器都支持115200,一条指令只要10毫秒,这个速度还慢吗?如果看得到慢,是不是有干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