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rsview后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有这样一个现象,我安装好wincc step7 rsview 以后,打开rsview后,加载工程 不会出现附图(无法加载服务器)

但装了rslinx后,,就出现 无法加载服务器()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授权的问题吧!!

网友B:
软件冲突!!!!!!!!!

网友C:
最好是匹配的软件 ,犹尼康PLC免费提供正版软件

网友D(2013-07-04):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重装系统了,AB 和西门子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E:
软件的服务被优化了吧  找找360卫士  什么卫士之类的   我遇到过    要不你去亿万电器问问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