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的(S)或(R)下面的数字表示什么

楼主(2013-05-15):
我今天看了段程序。看见用了很多置位和复位的输出。(S)或(R)。我想问下这些输出上方都是输出点。但是下方有1或其他数字。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啊?怎么理解。看了帮助文件。但是很难理解。

网友A:
指定的点数(N),从指定的地址(位)开始。您可以设置和复原1至255个点。

上方是需要置位或者复位的点的起始位置,下方数字是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的总点数。如果是1就是置位或者复位其本身一个点。

举个例子:

如图就是置位从Q0.0开始的2个点即Q0.0、Q0.1。

如果是6就是置位Q0.0----Q0.5 6个点。

网友B:
括号下面的数字这里就叫N吧

设置(S)和复原(R)指令设置(打开)或复原指定的点数(N),从指定的地址(位)开始。您可以设置和复原1至255个点。如果"复员"指令指定一个定时器位(T)或计数器位(C),指令复原定时器或计数器位,并清除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设置ENO = 0的错误条件:0006(间接地址)、 0091(操作数超出范围)

网友C:
看一下这个图你就理解啦。想学西门子200,推荐你看这本书,很不错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2055_1.shtml

网友D:
 楼上几位真是说得很详细,其实手册上也有这个说明的

网友E:
其实它就是一般数字指令里面的“N”表示从它开始连续几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