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单位如何换算?

楼主(2013-05-15):
请问各位工控大师,这个电子单位该怎么样换算。比如dBm换成W?等、、、

网友A:
dBm和W的快速换算方法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值(也可以认为是以1m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计算公式为:10log(功率值/1mw)。移动通信,通信工程师的家园,通信人才,求职招聘,网络优化,通信工程,出差住宿,通信企业黑名单 [+}9R0n:P8q6T#}8e
  这里将dBm转换为W的口算规律是要先记住“1个基准”和“2个原则”::C:[;G(Z"V.Q#N;Z
  “1个基准”:
   30dBm=1W
    “2个原则”:
   1)+3dB,功率乘2倍;-3dB,功率乘1/2
  举例:33dBm=30dBm+3dB=1W×2=2W
    27dBm=30dBm-3dB=1W×1/2=0.5W
  2)+10dB,功率乘10倍;-10dB,功率乘1/10
   举例:40dBm=30dBm+10dB=1W×10=10W
              20dBm=30dBm-10dB=1W×0.1=0.1W

  以上可以简单的记作:30是基准,等于1W整,互换不算难,口算最简便。加3乘以2,加10乘以10;减3除以2,减10除以10。
.I)h.D
  几乎所有整数的dBm都可用以上的“1个基准”和“2个原则”转换为W。
$s%a!R+C7i2L+a*{#q
  例1:44dBm=?W
   44dBm=30dBm+10dB+10dB-3dB-3dB
      =1W×10×10×1/2×1/2 =25W
s
  例2:32dBm=?W
   32dBm=30dBm+3dB+3dB+3dB+3dB-10dB
    =1W×2×2×2×2×0.1=1.6W4d3d!b6x#C

计算技巧:
 +1dB和+2dB的计算技巧
+1dB=+10dB-3dB-3dB-3dB
     =X×10×1/2×1/2×1/2

=X×1.25
  +2dB=-10dB+3dB+3dB+3dB+3dB
     =X×0.1×2×2×2×2=X×1.6

  在计算中,有时候也可以根据上面的规律变换为-1dBm和-2dBm,达到快速口速的目的,即:
     -1dB=-10dB+3dB+3dB+3dB
    =X×0.1×2×2×2移动通信,=X×0.8

  -2dB=-3dB+1dB
    =X×1/2×1.25MS

     =X×0.625

 例3:51dBm=30dBm+10dB+10dB+1dB
    =1W×10×10×1.25 |
      =125W
 例4:38dBm=30dBm+10dB-2dB

=1W*10*0.625

=6.25W

网友B:
膜拜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