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机床上设计时,急停部分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3-05-15):
在数控机床时,总是免不了急停部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急停需要对那些部分断电,还有在plc程序中需要进行哪些处理。先谈谈我的一些理解。

硬件断电-应该对各电机的主电路断电。包括润滑电机、冷却电机、主轴电机、各进给轴驱动。

分歧A:有些书说,若在进给轴高速运转时,对其断电,电机会处于自然状态,由于有惯性的原因,各轴依然会运动。所以不能断驱动主电源,也不能断其使能信号,而应该断脉冲使能信号。以保证能急刹车。

所以,不同数控设备的CNC对急停的处理就可能不同。

PLC程序方面:这样,在数控机床设计时,因为急停信号有CNC自动处理,所以PLC设计是否只需要设计除进给轴以外的电机的关断程序?主轴关断需要设计吗?

由于加入设计领域时间还很短,所以希望各位大师能详细提供对急停设计方面的注意事项和知识。。

因为我没有积分,所以虽然我提出一个比较繁琐的问题,还请见谅没有悬赏。

网友A:
不错啊兄弟,精神上支持你一下

网友B:
数控的急停信号,一般并不是断电处理。走CNC内部控制所有的输出立即停止。

另外有一个专门启动和停止,用来控制CNC系统的电源的。

网友C: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机电公司,主要经营工业设备自动化的设计、安装、调试等项目,另销售西门子、施耐德、LG、ABB、穆勒、正泰等电气件,价格优惠,服务周到,有专业的团队为您服务,欢迎各界人士来电商谈!

                                青岛圣华机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3335081067

                                       QQ:12803975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的急停信号,一般并不是断电处理。走CNC内部控制所...

 确实CNC会自动断掉进给F,M,S,T指令的输出。

可是难道只需要断掉控制部分的输出就可以了吗?不需要断掉接触器主触点电源吗?

网友D:
急停有两个方面:1、断开外围系统的主电路,伺服输入主电路。2、CNC急停命令停止伺服主电路输出。要求就是断开主电路电源输入将主电路断开。控制电路是在工作的不能断电。CNC不能停止工作。

网友E:
本人也是做加工中心电气设计的,一般断开伺服进给轴的主电路,伺服控制电路是不能断开.断开主轴主电路,CNC内部的急停触点断掉进给F,M,S,T指令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是做加工中心电气设计的,一般断开伺服进给轴的主电...

 也就是采用我的理解方式。。。那么有的数控并不建议断掉伺服驱动主电源呢。。。

网友D(2018-06-15):
那是磨床的紧急停止控制方式,因为是砂轮高速运转电机不容许立马脱开主电源,不然很大的可能使高速旋转的砂轮粉碎性炸裂,这是很危险的情况。紧急停止应设计成:按下紧急按钮、砂轮退后脱离加工面然后脱开主电路电源。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本人也是做加工中心电...

网友F(2019-10-02):
我的理解也是对主电源部分及控制电源部分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