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是不是可以部分加密

楼主(2013-05-15):
上载的程序打开出现很多NOP操作,是不是部分加密了。有没有高手教一下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好像图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你那应该就是空操作而已。

网友A:
欧姆龙CPM2A编程手册

你可以下载看看。觉得好请顶贴回复啊。

网友B:
部分程序加密了,显示就是NOP 空操作!

可以部分程序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程序加密了,显示就是NOP 空操作! 可以部分程序...

 我用AR1001 加密整段程序,可以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解开

用AR1002加密一部分就解不开了,<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认为没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分程序加密了,显示就是NOP 空操作! 可以部分程序...

 你知道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