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OB35块里能放几个PID

楼主(2013-05-15):
西门子300中OB35块里能放几个PID?能的话他们之间有什么影响没?

网友(2013-08-23):
对应的数据块不同,之间没有什么影响,除非你写错参数了

肯定不能有很多,太多了还没执行完,又会触发OB35,这样就失去实时性了

网友:
对:   对应的数据块不同,之间没有什么影响,除非你写错参数了肯... 内容的回复!

 不要误人子弟啊,“太多了还没执行完,又会触发OB35”?????PLC会这样执行程序吗?多一点只会使扫描周期长一点,其他对程序本身是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