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啊~~

楼主(2013-05-15):
什么是PLC啊~~

网友A:
这个问题   有点复杂哦

网友B:
PLC是一种专门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装置。它采用可以编制程序的存储器,用来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运算、计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并能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PLC及其有关的外围设备都应按照易于与工业控制系统形成一个整体,易于扩展其功能的原则而设计。

网友C:
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D: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简称,英文名字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的缩写

网友E:
楼上收的对,建议楼主去百度百科里面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简单的问题,可以到百度搜吗?不是为了发帖量吧?

网友G: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的缩写的三个打头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