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的VD100里的数据怎么设置

楼主(2013-05-15):
大家好。我想问下。下面这段程序中的VD100是个REAL的格式。我现在要设置VD100=1000.我该怎么做。

网友A:
直接用一指令 MOVE 进行赋值1000到对应地址;

网友B:
用传送指令啊,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

网友C:
传送指令啊,直接 MOVE 1000 到 VD 100

网友D:
我没有你的那个块,就随便找了个指令,可以直接输入数值啊。

关于西门子200的书,可以到这儿来下载。http://bbs.gongkong.com/d/201305/502055_1.shtml

网友E:
用MOVE指令在这段程序之前直接将1000移到VD100中

楼主:
真是谢谢大家了。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F(2018-08-13):
图中,VD100 是个寄存器,它的数据设置方法可以在状态表里面写入VD100,类型为REAL,然后写入1000,但图中5的值输入有错误,需要注意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