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10-01变频器一拖三循环软启动

楼主(2013-05-15):
我在做一个恒压供水控制柜,用的是ABB-acs510-01变频器,使用了其中的循环软启动功能,运行的时候第一个和第二个电机都可以实现软启动,但是当切换到第三个电机的时候,第三个电机不能实现软启动,而是直接接到工频启动,同时第一个正在以工频运行着的电机停转,然后第一个电机以软启动的方式再启动,正常情况应该是第三个电机以变频的方式软启动,这是什么状况?是变频器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常州瑞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长三角最大的变频器维修和各种变频器配件基地。公司购进先进的在线测试仪,专业从事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PLC、触摸屏等工业产品维修,真正做到IC级电路的维修,为客户节约最大的成本。我们以:成信经营 、服务客户、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本公司以24小时全天候<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的模式运行,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 将以最大的热情为您服务。 本公司在湖北荆州,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开设了分公司 。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   一、变频器:西门子、科比、巴马格、AB、LG、ABB、明电舍、丹佛斯、伦茨、富士、三肯、三菱、 安川、欧姆龙、施耐德、瑞恩、LUST、SEW、鲍米勒等各种变频器,直流调整器,直流电机。   二、PLC可编程、工业开关电源、人机界面、DCS卡件及各种控制线路板等工控产品。 业务联系电话13861174060胡先生QQ1457355976 公司网址www.rh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