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跪求

楼主(2013-05-15):
点对点通讯与总线通讯的区别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首长问啥,小兵就答啥。小兵不许提问,否则掌嘴,,,

总线通讯,就像是一群人开会。首长可以是一个也可以不止一个,小兵自然可以很多。首长可以发问或者下命令,小兵不能发问或者下命令,只能回答问题或者执行命令。单个小兵的回答,所有首长都能记录下来,但首长的提问或指示只能一个一个来,不然小兵听不清楚,就只会发呆不会回答问题。小兵很多的时候,首长发问要先喊小兵的名字,然后由指定的小兵站起来回答问题,其他小兵继续发呆。

另外,建议总线通讯的时候,最好在一个会场只设一个首长,以避免产生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故事。实在要弄一堆首长的话,要制定好会场秩序,首长怎么发言,按什么顺序发言,都要规定好,严禁在会场喧哗,否则炸掉会场。。。

楼主:
厉害!解答问题,能说得像你这么有境界,实属罕见!还可以理解为——如果我和触摸屏通讯,点对点就是一个触摸屏只能连接一个PLC,如果是总线通讯的话那就是一个触摸屏能连接多台PLC。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有误,还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

 太有才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

 四哥,。,。。。人才

网友D:
楼主多看一下手册,上面各种介绍很详细的;

网友E:
呵呵,chinacupor回复生动、幽默。

网友F:
神一样的人才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

 人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

 牛人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

 说的太好了,通俗易懂

网友J:
回答的很形象啊,呵呵,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神一样的人才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点对点就是一个对一个的单聊。不过一个是首长,一个是小兵...

人才啊!神一样的男人!

网友M:
我个人的理解,为什么要用点对点呢,麻烦浪费资本,总线通讯已成为主流,采用一种协议,再者终端设备地址少了也好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厉害!解答问题,能说得像你这么有境界,实属罕见!还可以...

就是这个样子拉。。。

另外,多谢楼上各位神仙的飘扬。。。我小小自满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