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器带小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3-05-15):
设备调试,手头有0.75KW变频器,电机是0.4KW,可不可以直接用,需要调整某些参数吗?变频器是施耐德ATV312的.

网友A:
  0.75 KW 的变频器拖 0.4 KW 的电机当然没有问题呀 ,一样的用,只是电机参数要优化学习一下

网友B:
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C(2013-10-15):
引用 网友B:
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电机参数需要按照小电机的功率,功率因数等等重新设置。

网友D: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当然可以,电机参数需要按照小电机的功率,功率因数等等重...

网友E:
大的带小的肯定没问题,把电动机的参数按实际参数来设定,然后控制方式标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