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定位模板 6ES7 138-4DJ00-0AB0

楼主(2013-05-15):
最近做个控制,主CPU是400plc,带12分布式I/O站ET200S。有一个子站上面需要控制三个轴的,三菱的MR-J3-A系列的伺服。主要是速度+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我就给模拟量去控制,位置控制,就根据编码器反馈来实现控制。在ET200S上面我选三个6ES7 138-4DJ00-0AB0 这个定位模块来实现控制需要。在官网也看了资料,能实现我的工艺要求,现在就是想问问哪位高人用过此模块了,有没有这方面应用经验,希望分享下,另外这个模块说明书有没有?就是关于硬件线路连接,参数设定的方面?

楼主:
没有人回答,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次发帖求助啊。就这么让我失望!

网友A:
不能,如果做西门子的运动控制,你的配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如果做西门子的运动控制,你的配置不对

 怎么不对呢?分布式I/O站ET200S上面6ES7 138-4DJ00-0AB0 ,实现伺服定位控制,可以实现要求的。不知道你说的不能,能否给个理由?

网友(2015-12-18):
是否使用成功了?能否发个例子以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