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 USB通讯驱动

楼主(2013-05-15):
jiaoyang controller 驱动,USB和M218连接时提示驱动没有安装,这个是单独安装还是在软件中自带了。

楼主:
  请教如何解决,要有驱动的提供下。

网友A:
USB和M218 是什么,没有玩过

网友B:
自带的,安装软件的时候就有了

楼主:
能否具体说明在哪个文件中的?

网友C(2013-10-28):
在软件安装中已经有存在电脑里了,只有你连上硬件,它自动会安装的。

网友D(2014-01-06):
5楼正解。。。。。。。。

网友E:
USB驱动需要单独安装的,更多施耐德、AB PLC技术咨询请加群230732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