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气缸上磁性开关接到三菱PLC输入端

楼主(2013-05-15):
怎样将识别气缸位置的磁性开关接到PLC的输入端,磁性开关是两线的(棕色,蓝色)

网友A:
 你用表测量一下有哪一端是信号输出的就将其接入 PLC 的 I 点就行

网友B:
那开关一般是数字量(开关量)的,不是常开就是常闭,然后注意开关的电源大小要和PLC的电源一样。

网友C:
棕色,是‘+’蓝色是‘—’

网友D:
首先你要知道磁性开关 分 npn  与 pnp       先把  这个 弄明白

 三菱plc 用npn 可以  直接 将   磁性开关的  黑输出 接到  plc  输入上     如果是pnp 就需要用   继电器 转换  希望能帮助 到你 !!

网友E:
楼主要三思而行 楼上讲的都不对 磁簧开关两线制的要串联负载

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接到电源的正负极不然会烧坏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正确接法是PLC公共点是正 磁簧开关你负极接蓝 正极接PLC输入端就行了

反则亦然

网友F(2013-07-06):
我是这样接的,磁性开关的蓝线接开关电源的COM端,棕线接PLC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