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X主板配HTPC,声卡该怎么选?

楼主(2013-05-15):
求大神解答 拜托拜托

网友A:
虽说现在7.1声道蓝光品质的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但是HTPC 的话6声道完全足够一般的家庭使用了,也就是集成ALC662声卡芯片,你可以选择板载声卡的ITX主板,TH-H61/TH-H61U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