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定子绕组重绕后怀疑接线有误怎么办?

楼主(2013-05-15):
   定子绕组重绕接线后,如果怀疑接线有误,切不可贸然通电试车。因为线圈的极、相、组接线如果有误,通电后可能烧毁绕组。特别是大容量电动机,一旦接线出现差错,绕组更易烧毁。此时可用一块硅钢片和一根铜条进行检查。方法如下:

   将硅钢片剪成圆形,中间钻一孔,套在铜条上作为转子,对定子绕组施加30%-50%额定电压。如果通电后硅钢片立即转动,说明接线正确;如果极、相、组接线有误,硅钢片就不能正常转动,尤其将硅钢片沿定子内圆表面中心放置时,无论是极、相、组还是某一相线圈接线错误,硅钢片均不旋转。这样,就可很快判断绕组接线有误。若无,便可及时排除。

网友A: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