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运动过限后复位求助

楼主(2013-05-15):
欧姆龙PLC控制系统,当电机带动某个轴运动,运动位置过限,PLC报错,如果想在proface触摸屏上通过给电机发送反向脉冲的方式将其复位,该如何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A(2014-07-08):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B:
这个貌似需要在程序中设置报警后可以从HMI操作把!

网友C:
说下什么型号,是本机发脉冲,还是添加NC模块发的脉冲。

网友D:
如果伺服驱动器没有过限位报警,这个很简单的,一段程序而已

网友E(2016-04-16):
看你程序是怎么写的。如果碰到限位是用INI指令停止,那还在限位处呢,当然电机无法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