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没有反应

楼主(2013-05-15):
这个变频器不知道怎么了接上没有反应。师傅们有电路图吗。看看怎么办。有显示就是按钮没有反应启不动

网友:
先检查控制方式。端子操作还是面板操作及COM控制、估计是端子控制有一个信号没过来。

网友A:
检查控制启动方式和频率源设定

网友B:
变频器有几种控制启动的方式, 如外部端子, 通讯控制等,找本说明书看看!有些品牌的变频器公共端子上24V和0V是有要求的!

楼主:
恩。我在看看谢谢师傅们

网友C:
  这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呀,有操作手册不,建议先看手册。

1,检查控制方式, 端子操作还是面板操作还是远程控制

2,各COM 端口的控制接线信号满足启动条件不

3,变频的各位参数设置正确不,如启动频率设置多少

网友D:
首先表示-我看不清楚你的变频器型号,然后无法找到说明书和你细说,不过建议:把你的接线方式--参照变频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正确设定。变频器说明书都会有详细的推荐的接线方案及参数设定说明的。主要参数有控制模式设定、I/O信号(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设定、电动机参数设定、保护参数设定、加减速时间设定、最高最低频率设定、电动机方向设定、继电器输出设定。

网友E:
先把说明书找来看看,变频器虽然不是高深的东西,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独到的东西,读一遍再去搞,比东问西问要快的多。

网友F:
很明显是汇川的变频器,质量还算可靠。应该是控制系统上 的问题

网友G:
常州瑞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长三角最大的变频器维修和各种变频器配件基地。公司购进先进的在线测试仪,专业从事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PLC、触摸屏等工业产品维修,真正做到IC级电路的维修,为客户节约最大的成本。我们以:成信经营

、服务客户、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本公司以24小时全天候<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的模式运行,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

将以最大的热情为您服务。
       本公司在湖北荆州,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开设了分公司 。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
  一、变频器:西门子、科比、巴马格、AB、LG、ABB、明电舍、丹佛斯、伦茨、富士、三肯、三菱、

安川、欧姆龙、施耐德、瑞恩、LUST、SEW、鲍米勒等各种变频器,直流调整器,直流电机。
  二、PLC可编程、工业开关电源、人机界面、DCS卡件及各种控制线路板等工控产品。
业务联系电话13861174060胡先生QQ1457355976
公司网址www.rhdrive.com

网友H:
看看里面的参数可设了,默认是面板控制

网友I:
检查控制方式

网友J:
这是汇川的哪个型号的变频器:按照型号到汇川的官网或者在网上查找使用手册。。。

启动不了莫非是3个原因:

1、你的模式参数没设置对:外部远程操作模式、面板控制模式、通信模式、端子控制。

2、你的运行参数没设置好。

3、你的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