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化PL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5):
系统化PL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PLC系统还是PLC系统化啊,PLC系统化,是不是就是集成度又更高了点啊;就是所有的控制都采用PLC进行控制啊;

网友B:
楼上哪里听说的系统化PLC ,  一般说法是,PLC系统。

PLC 其实是一个小系统, 包括很多种I/O . HMI ,Drive, BUS 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哪里听说的系统化PLC ,  一般说法是,PLC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