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总线故障

楼主(2013-05-15):
                                    DP总线故障

DP总线故障.
1个MP370, 1个315-2DP, 8个DP从站通过Profitbus总线连接,现在MP370上原来显示数字的地方,全部显示"#"符号,315-2DP上的SF亮红灯, BF闪红灯,总线没有人碰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答:1、315-2DP上的SF亮红灯, BF闪红灯,总线没有人碰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BF闪红灯为总线故障并引起315-2DP上的SF(系统故障)亮红灯。原因:
、至少一个从站故障或通讯故障。
、检查各从站的运行状态,发现有故障的从站。
、检查通讯电缆与连接器件是否正常。
2、建议应用STEP7的硬件诊断功能进行在线诊断,系统给出诊断的信息会指明哪个从站故障,这样能够正确定位问题的所在。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 PLC 的程序丢失也是这样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 PLC 的程序丢失也是这样的说!

丢失程序?被人把MMC卡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