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电计量问题?

楼主(2013-05-15):
一台10KW的电机,1H会用多少电能?功率因数标称是0.85,这样算是否正确?

实际功率=10X0.85=8.5KW   一个小时也就是用8.5度电

网友A:
理论上 一度电== KW/H, 也就是 1KW  用一个小时,就等于一度电,KW/h 衡量做功的多少,这个叫功.      而kw,W, 是功率的单位, 不要把 功,和功率这两个概念 搞混淆了。

10KW 电机,理论上 1小时 ,  额定负载用电量 就是 10度电,但往往 实际用电多少有很多因素 决定的,例如 功率因数, 负载 率(0~100%),等等。

Pn(额定功率)= I^2 * R ,

网友B:
10kW是电机的额定有功功率,假使电机在额定功率转态下运行,一个小时用电量为:10X1=10kW.h=10度电